请问有没有esky 0404控的电位器啊

楼主(2012-11-13):
求助,飞模拟器已经飞坏3个0404了(洗一次后再坏就扔掉那种),这样下去直接买个t6j或者天9做模拟器都得了。。。。。
那里可以搞到?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0404控你要吗。

楼主:
请问楼上用了多久?出还是白送?谢谢

网友A:
楼主牛X,都模拟坏了这么多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X,都模拟坏了这么多控

不敢当,只能说esky质量不好。。。。。。。。

网友B:
電子市場有大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子市場有大量。

你确定?
原配遥控器里的电位器是5K、90°转角的,市场上有大量?
楼主,你可以买来20K的电位器,配上导电银漆,将转角是270°的普通电位器的碳膜涂上银漆(短路部分碳膜)改成5K/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
原配遥控器里的电位器是5K、90°转角的,市场上有大量?
楼主,你可以买来20K的电位器,配上导 ...

你好,很久以前就拜读过黑人大哥的贴了,只是在想有没有更加简便的方法。。。。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
原配遥控器里的电位器是5K、90°转角的,市场上有大量?
楼主,你可以买来20K的电位器,配上导 ...

電位器就用途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大類:A型直線式;B型對數式及C型反對數式,深圳華強北路賽格市場及對面馬路的華強電子世界多到我行不完!约一年前在此地買了幾十個各類大小的A型電位器至今仍未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