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939d的主板不知道怎样接线!

楼主(2012-11-14):
入了一块九V939的主板打算装到我的环奇881上(881的主板坏了)两个小四轴的机架一样,就是881没有LED灯。可是不知道V939的主板怎样接电机。请大侠们帮忙。要是有939的麻烦拍张939的裸照发上来。

楼主:
照图上的接法接上去一加油就翻个了。

楼主:
这是我的板子,照上图的接法连接好后一给油就翻了。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调整大小

网友:
好迷你的主板啊

网友:
不要想,随便装上去,装好之后手抓住飞机,打小油门,然后仔细观察转动方向,有2个正转,有2个反转,检查主板装方向有没有错了,检查风是不是都往下吹,遥控打方向,看看飞机动作是否正常,不对就肯定电机装错地方,反正肯定有一个是对的,一个一个试试就知道

网友:
1.電路板要注意前後方向.沒有插頭的是前方.
2.第一電機在前左方,第二電機在前右方,第三電機在後右方,第四電機在後左方.
3.電機不要插錯.上傳的圖片電機位置正確.(由右至左是,第一電機,第二電機,第三電機,第四電機及led)
4.第一電機是逆時針方向轉動,第二電機的順時針方向轉動,第三電機是逆時針方向轉動,第四電機的順時針方向轉動.
5.電機槳葉是有正反槳之分, 留意圖片的槳葉斜角方向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 ... 6567&extra=page%3D1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帮助,调试好了。绿色的是环奇881的板子,蓝色的是V939的。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装好是好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