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震排双的新体会。

楼主(2012-11-14):
在三轴没弯曲,其他正常的情况下有时候就算不炸也会碰到飞了一段时间出现莫名其妙的震动和双桨无法消除
先说双桨。
在检查的已知的传统因素依然无法排除,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推力轴承

这个是我前几天拆出来的,没有炸过,新的刚飞了几十个起落
原来我一直认为是横轴上的越紧越好(我的是4mm外丝横轴)。那样看起来桨夹虚位小。
但是上的太紧了推力轴承转动很涩。没炸就提前报销了。
旋翼面是2片桨组成,任何一个小的不对称因素都会导致双桨出现。
就包括这个推力轴承,所以建议大家要注意检查这个东西!

然后是震动问题。引起震动因素很多。
再没有双桨之后我发现震动还是极大,悬停时候垂尾都有明显虚影了。
切到3D飞机要散架一般
昨天晚上我检查许久,发现这种震动和电机晃动,大齿晃动,反转下齿轮这些都无关。甚至和旋翼头关系都不大。
这是在我无意间用力抓住尾管扭动机身时候发现:扭曲变形量很大!
一看,是一节尾撑杆的固定头滑动了,上了502马上解决。太简单了
今天早上飞不出所料。一切震动消除,桨风声很清脆,只剩下大齿的噪音

网友:
飞机震动就是麻烦

网友:
學習了!謝謝!要買502了!

网友:
说明书上特别提到过尾撑杆座子容易松动,要在尾管包一圈胶带再上,不知楼主这样做没?

楼主: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我就是包了一圈透明带,这样水平尾翼&尾撑座就可以和尾管之间不出现打滑。

网友:
学习了 排震要不断的积累经验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
排震是门大学问

网友:
排震真的不容易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我就是包了一圈透明带,这样水平尾翼&尾撑座就可以和尾管之间不出现打滑。

好经验啊,水平尾翼&尾撑座我是上下各垫一片薄硅胶片解决的,效果没得说,没有硅胶片用橡胶片替代也行。

网友:
额 看来450也离不开粘手神胶  502

网友:
总觉得不管什么太紧都不好,用螺丝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