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画弧线和圆形产生震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4):
      我的雕刻机驱动板是6560的...动态电机电流是 2.0A.  16细分. 0衰减 20%的静态电流...机器只要是两个电机同时配合移动.如画弧线 或者画圆型的情况下.把手放在工作台面上.明显感觉到一卡一卡的.(走直线没问题).本来以为是我的联轴器有回差.花了钱把联轴器换了.效果一样.一个朋友让我降低动态电流.其实本来我是用3.0A的电流的.现在换成2.0A了.效果也是几乎一样.是好了那么一点..即使是调到1A.也是如此.我又试过把两个轴的移动速度调节到最慢最慢.震动就没有了.不过慢到没法干活了.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如何调试我的机器.反正我的驱动板子,除了细分数没有变过以外.我都试过调节了一遍,震动还是挺强的.因为最近要用2MM左右的铣刀,这样的震动肯定要断刀的.忘了说,我的电机是56电机.因为是2手货.上面的参数已经看不出来了.请问换电机会不会好点?还是我的驱动板太次了?

网友A:
个人觉得是控制软件(硬件)的问题,,圆弧插补不科学,,导致刀路不圆滑,走齿形在,所以卡蹦卡蹦的。。

为啥工业控制系统那么贵,是有道理的。。核心技术在里面。。

免费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可能电源功率偏小。在走曲线时候,两步进电机同时取用电源,致使电源负荷偏高。如果电源功率偏小,就可能出现供电不足。建议换个稍大功率的电源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控制软件(硬件)的问题,,圆弧插补不科学,,导致刀路不圆滑,走齿形在,所以卡蹦卡蹦的。。
...

     有些朋友也说过可能是刀路或者软件的问题.我就想问问.到底是不是所有DIY的雕刻机在走弧度的情况下都会一卡一卡的呢?我怎么看到别人的机器挺流畅的?MUCH3有没有选项可以修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朋友也说过可能是刀路或者软件的问题.我就想问问.到底是不是所有DIY的雕刻机在走弧度的情况下都 ...

是这个情况,,我的也是,有时候振一下,有时候又很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楼主买到超次的了?我90元的32V电源+55元的6560带120元的57 3A蛮好的啊,当然都是新货。200元的维宏卡伺候的

网友:
换伺服试试

网友D:
是不是步进的问题、换伺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楼主买到超次的了?我90元的32V电源+55元的6560带120元的57 3A蛮好的啊,当然都是新货。 ...

我的电源是24V的.哎..看来还是要换个电源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步进的问题、换伺服试试?

额.伺服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源功率偏小。在走曲线时候,两步进电机同时取用电源,致使电源负荷偏高。如果电源功率偏小,就可能出 ...

    我先查查我的逃宝记录.我记得我的电源是24V的.这跟电源有关么?其实力不小的.我整个人站在滑台上都能运动.就是卡而已.我这么说是否还是跟电源有关系呢?

网友E:
在MACH3内精确停止改成常速运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源功率偏小。在走曲线时候,两步进电机同时取用电源,致使电源负荷偏高。如果电源功率偏小,就可能出 ...

我也是这么想的

换个电源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ACH3内精确停止改成常速运行看看.

已经是这个设置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设置呢?

网友:
G代码圆弧用IJK试试,不要用小线段。

网友:
对对对,楼主用不同的软件画图出刀路试试,文泰是不靠谱的

网友:
我用mach3铣了环氧板几百个圆没什么问题,感觉要么是电源电流小了或者机械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这个设置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设置呢?

楼主应该的是49块钱的6560驱动器吧!还有你16细分不丢步都难!推荐都是使用8细分,还要建议驱动器设置中速衰减!

网友:
用G代码手工编一个画圆的小程序运行试一下。
再就是把步进电机的加速度降低一点,比如100。

网友:
是不是润滑的问题或丝杠等没装到位或其它传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