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楼又来更新了)(25楼更新减肥方案咯)稀缺200mm小四轴,顺利起飞。由兔子驾驭

楼主(2012-11-14):
从玩瓢虫,电机消耗太快,所以更换无刷四轴。但是我不敢玩大的,大的危险系数太高,所以就整小的。

论坛里rechardclli兄弟最会挑好玩的了,跟着他后面入了一只鸡架,可漂亮了。价格也真是贵,现在才知道贵。以前没玩四轴,不知道四轴的行情,一架450要500以上吧,一架四轴我想300来块不错吧,就入了。

(店家图片)

怎么样,看着满精壮的啊!别急,看我慢慢叙来。

因为是缺米之人,机架可是9月6号购买的。现在11月中旬了。

我的组装之路,先从螺旋桨说起吧。

一共四套桨平衡的处理,粗略处理,也算凑合着用了。桨,我买的是8045型号。根据朗宇x2204的数据,8045桨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rechardclli兄的帖子,用的是7040桨。我无所谓了,但是问题来了,机架轴距199mm,8045桨装上后互相打架。

我只能把桨剪掉一段,大约剪断13mm左右吧,剪短后做个水平,上机试转,ok啊!!

下面看看电机。这个电机的来路有点曲折,首先从论坛收二手电机。我就看中了朗宇X2204.虽然贵,可是漂亮。

XXD的电机配色,和我这机架实在不能匹配,所以,虽然朗宇贵许多,还是慢慢攒朗宇的电机。

从江西一位模友手里收到两只朗宇,一只开封过焊,一只全新未开封。激动啊!

这是江西模友给我的电机。

既然已经半路收到两只电机,那么后来又有模友给我提供全套动力装备,我无福消受了。我不能再收全套动力了,模友也不能把

自己的全套拆开来卖。所以,我只能再等等了。

感谢坛子里的板帅兄给我提供XA-10A电调,我想,XA好歹也是大家,电调不会差,索性入了板帅兄的XA。

可是我后悔了,XA电调的尺寸和我的机架臂不吻合。这款机架臂的尺寸貌似是按照好盈10A来设计的,所以,我又无耻的和板帅兄放鸽子了。在此说声抱歉啦。

期间我在某家店铺买东西时候,遇到一只超声波,只卖10块钱,索性入了。

当初收到机架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两只碳板的用处,现在恍然大悟了。哈哈

原来真是绝配啊!!

好,下面看看机架身姿了。

嘿,螳螂挡臂!!

电调已经就位,我开始纠结布线了。四只电源线不好弄啊。忽然灵机一动…………

用这块小铜板作为接线板,继续看下去……

看清楚了嘛???

完工,从这个洞传下去,到机腹下面。电池在下面。但是,看着这个锐利的边缘,我担心我的导线。……

又从垃圾堆里翻出法宝,哈哈!!!

VCD光驱里面的抗震圈,超级柔软,直径刚刚好。这个东西我收藏不下于4年了。数次想扔都没扔掉,这下派上用场了。

这是正面和反面的情况。

好了,轮到电池上场了。机架腿的尺寸和电池的尺寸刚刚好。我也是量好了机架腿来买电池的。2S 2200mah,尺寸刚刚好,不大不小,刚好塞上。真是happy极了……

你是不是害怕电池掉下去了?哼哼……

啤酒罐剪好后,绷上去。注意左边的固定,用订书钉。想了好久,左边的活动方怎么固定呢。胶水力度和韧性不够,螺丝无法施力。还好订书机在眼皮下面,看到了,就想到了。

你觉得这供电线布置的如何?我觉得挺满意的。但是不知道是否有隐患?望眼睛厉害的大师们瞅瞅。

电机电调没啥好说的了,机臂那么大的空间,随便整。

好,轮到飞控了!这个飞控也是曲折呢。我依旧是论坛优先收兔子!我这人比较自觉,我在二手区发帖要兔子之前,首先已经在二手区搜索所有兔子相关的交易帖。可惜,没找到一个现存的未交易的兔子。看来兔子的市场真的很火爆啊。所以发帖,我就认为,交易区没有的信息,并不代表没有人有闲置。果然,当天就有人联系我了!

竟然是板帅!

呵呵,板帅兄这次真要感谢他了。他给我的兔子,是新兔子。价格却不是新价格。真是谢谢了!我等飞控心急,期间多有不礼貌,板帅兄要见谅啊。

好了,飞控该上架了。既然用尼龙柱做支撑,糟糕,原配尼龙柱高度和机架高度与飞控插接口冲突,造成插接口无法使用。真是郁闷啊。

这就是这款机架现在渐渐出现的设计bug了。后面还有bug,浪费了我好多时间。

注意看左右铝柱后面的尼龙柱高度。

后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尼龙柱切短,缩短身高,降下飞控。解决问题了。

呵呵

当我准备安装机臂时候,出现一些异常,就是机臂无法合并。究其原因,如图:

我气不打一处来啊。出去右边五只其他规格铝柱,左边同一个规格的铝柱,怎么是这样?这是悲剧了。

机臂没有安装好。看我的最终装机与效果图。

机臂两侧的护壁没有安装,因为铝柱的原因。

接着就是调机了。我觉得,调机这一块,飞控的说明书和qq群里说的比较详细了,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四轴坛子里,兔子调试数据一大堆,新手只要学会搜索就一切ok了。

试飞归来,三个结果
1.新电池第一次试飞,回来测量电压3.4v。
2.超声波还没使用就撞瘪了。
3.大桨擦破一只。

这个就没有图片了,都是小炸,不能满足大家的眼瘾的。

我出去试飞,因为对调试软件不熟悉,所以调整了通道正反向,学习了加锁-解锁-水平校正-磁角度校正后,就下楼试飞了。

飞行中,飞控应该处于普通模式,就是打舵后,保持舵量,飞控不自己回中。飞行压力大,磕磕碰碰,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回来后继续琢磨调参软件,讲所有选项都打勾为最稳定状态。

这个我就不贴图了。哈哈

最后提几个问题。关于水平校准,水平校准需要提前给飞机做什么准备?

有群友说“水平校准必须保证飞机稳定不会有丝微的晃动,校准好之后,就不用校准了。校准好的表现为起飞不会漂移”

但是当我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校准,但是起飞场地却是什么情况都有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一句话问题:如何水平校准?

第二个问题是磁传感器的屏蔽。我将飞控连好调参软件后,开动电机,软件内的磁角度开始抖动,另外磁角度这个值,自身就不稳定,总是在+-5左右波动,说明收到影响了?开动电机后,更有+-15左右的波动量。这个如何解释?

第三个问题是振动值。飞控连好调参软件后,不给飞控做任何触碰,振动值是0-2左右,开动电机后(无大桨,空转),振动值升到70左右。这个问题如何改善?

好了,本帖到此结束,现在都是练习悬停阶段,没什么好看的。视频就没拍了。昨天下午在家,一个人飞,将相机固定后拍视频,还不到10s,就炸鸡了!扫坏两只大桨,无他。真的验证了,首飞拍照必炸!!可能是因为摄像机开着,心里有压力吧。所以还是不拍的好。当初不懂事,就买了两套桨(8只)现在炸坏3只了,也就是说,再炸,就暂时没有替代品了。还是仔细点好。

另外,我觉得我的机架结构非常简单,形象鲜明,我很想弄个图案贴上去,可有哪位模友绘画、设计天赋好,能给我勾勒几笔模样?真是期待了啊。

倒是非常像癞蛤蟆!

网友A:
晕,怎么你桨往下装的,???重心太高了,肯定没有电机在上面稳定

网友:
电机不错~~~~~~~~~~~~~~~~~~~~~~~~~~~~~~~~草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怎么你桨往下装的,???重心太高了,肯定没有电机在上面稳定

当电池挂上后,中心应该就不高了。桨放下面,这样我整个机架可以很容易的反过来方。还有就是,桨放下面,看着更低一点。不稳是因为飞控没调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不错!帮顶!

嘿嘿,你的头像,那个鸡鸡更诱人啊!

网友C:
精致的好东西,就是你怎么反着装电机呢?

网友D:
电机真小                   。。。。。。少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致的好东西,就是你怎么反着装电机呢?

为了降低机架整体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真小                   。。。。。。少字

还有更小的电机哦,2202等……

网友E:
请问一下你图片中的简易浆平衡器去哪买的,有没有网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图片中的简易浆平衡器去哪买的,有没有网址,谢谢

你好,请看此图,自己去找一下。taobao到处都是。

网友:
图片超多,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F:
真会折腾,支持你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

网友:
图片过瘾呀 反着也行

网友G:
机架有卖家吗?我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有卖家吗?我想弄一个

看你的积分太少了,建议多潜水再入手。真不嫌米多要花,去搜“RC小明”,用户。

网友H:
其实电机反装优点多多,就是起落架难搞,尤其是Y3,尾桨很容易扫到地面,这个很让我头疼....

网友I:
看到MAPJEEP的精彩帖子终于忍不住了,帖子真的写的很详细,生动。我也有一款相同的机架,今天也拿出来秀一秀。
跟楼主的配置稍有不同 2203电机 7060正反桨

还有NANOTECH的骚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电机反装优点多多,就是起落架难搞,尤其是Y3,尾桨很容易扫到地面,这个很让我头疼....

我现在也是,降落时候稍微重一点,就会有刮擦的声音。但是我看不到那里刮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MAPJEEP的精彩帖子终于忍不住了,帖子真的写的很详细,生动。我也有一款相同的机架,今天也拿出来秀一秀 ...

哈罗,你的鸡鸡也是激情四射哦!!

我想问下,你的鸡鸡空机多重??2203的电机,用7060的桨负载是不是大了点?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有测试能负载多少?

我提供一下我的数据:

空机重294g,电池124g,起飞能负载130g,但是飞不起来,只能离开地面。
我怀疑是我的电池有问题,可能放电能力不够。我的狮子电池,55块钱,2200mah,25C,我怀疑没达标。

另外,我开始装机时候的杜邦线太厚太重,我今天做了精简!!

网友I:
建议楼主买一个电分板,这样即美观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买一个电分板,这样即美观又实用

我现在迫切要减肥,多余的都不要。我觉得我的还好。哈哈,分电板即占空间有增重。我还不知道优点。

主要是小飞机,电流要求不高。所以就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罗,你的鸡鸡也是激情四射哦!!

我想问下,你的鸡鸡空机多重??2203的电机,用7060的桨负载是不是 ...

我的全重大概360克,电池是NANOTHECH 1300Mah 86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其实电机反装优点多多,就是起落架难搞,尤其是Y3,尾桨很容易扫到地面,这个很让我头疼....

其实电机反装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电机反装在下面,桨装在上面~才是电机反装,这个好处是减少对电机座振动;而LZ的是连桨一起反,重心朝下,这样对电机座的振动影响不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电机反装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电机反装在下面,桨装在上面~才是电机反装,这个好处是减少对电机座振 ...

请附个图吧。我好像明白了你说的方式。但是那个太麻烦了,还要更换主轴。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附个图吧。我好像明白了你说的方式。但是那个太麻烦了,还要更换主轴。

你的电机估计不行~

上个论坛里魔友的照~我的还没做~正在画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电机估计不行~

上个论坛里魔友的照~我的还没做~正在画图纸

朗宇2204的电机轴可以更换,论坛里有模友更换了,上的子弹头。我怕麻烦,现在的样子也行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04的电机轴可以更换,论坛里有模友更换了,上的子弹头。我怕麻烦,现在的样子也行吧,呵呵。

虽然可以换轴~但是机架……

网友:
超声波那个板子的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K:
我也是玉兔控,你的飞控周围布线太乱,水平校准看玉兔说明书,磁角度变化说明有干扰,玉兔很容受干扰的,调整飞控周围布局

网友F:
好鸡鸡.我也有打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玉兔控,你的飞控周围布线太乱,水平校准看玉兔说明书,磁角度变化说明有干扰,玉兔很容受干扰的,调 ...

看来这个飞控周边的布线,我还是需要更新的!好,后期改善,现在先飞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LZ几个小四参考一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279
http://5imx.3 ...

嗯,好现在就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罗,你的鸡鸡也是激情四射哦!!

我想问下,你的鸡鸡空机多重??2203的电机,用7060的桨负载是不是 ...

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海绵固定在飞控板的气压计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