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升限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航模一般可以飞多高呢?? 比如天行者X5,X8这样的 不考虑
遥控器
有效控制距离
这些飞机可以飞多高??? 是飞机的什么特性限制了飞机的升限呢? 重量 速度?

网友A:
关键是动力。只要动力够,石头也可以飞到外宇宙。

网友B:
这个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多少钱?
我也在问啊,,能飞多高。。远的话取决于遥控器吧,不过用APM自动飞行的话想飞多远飞多远 取决于电池,主要我想知道能飞多高

网友C:
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因为LZ已经设定了不考虑遥控距离的条件;
升限和机型有很大关系,不光是动力问题,因为我们谈的是航空,不是航天;
美国的U2侦查机为何可以飞到2万英尺的高空,而我们的mig战机却够不到;
高度与大气密度成“反比”,升力与大气密度成“正比”;
机翼有效载荷与机翼面积的关系,机翼面积与升力的关系,机翼面积与风阻的关系,机翼与速度的关系.......等等,光机翼翼形就与升限有如此复杂的关系,更何况飞机整体;
LZ要研究这个,学问蛮深的。

网友D:
引用维基百科的一段话:“高展弦比的机翼令U-2有着跟滑翔机相似的飞行特性。其独特的着陆特性和极高的飞行高度,令驾驶U-2的挑战性非常大。为了保持70,000英尺的飞行高度,U-2A和U-2C必须以最高速度飞行。然而,70,000英尺高空上U-2的失速速度与最高速度只相差5节(每小时9公里)”

网友E:
嘿嘿,在俺们这飞机就是放地面上就已经有1900米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