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800的各种极限性能测试!持续更新

楼主(2012-11-14):
最近刚配全一套:S800
                       WKM
                       Z15禅思云台
                       索尼NEX-5N
                       5点地面站2.4G(现在有点后悔没买900M的地面站电台)
                       IOSD+5.8G图传
                       FUTABA 10C
                       天地飞9通
                       15000mah电池
再加上箱子啥的总共花了一大笔银子。

最近测试了一下飞机的性能,以下数据都是IOSD显示的数据:
最高平飞速度:10米/秒 前后左右飞速度一样
最快升速:6米/秒
最大安全飞行时间:18分钟(持续不同的操控)
原装图传距离:垂直700米 水平距离还没测  多次发现飞机在头顶时图传雪花比较严重。

跟商家交流得出了个惊人的结果:上次垂直极限测试虽然飞到了610米飞行高度+100多米楼顶高度,但由于接收机天线装到了中心盘上边,天线没有露出来多少,后来飞机其实是失控返航了,并不是我们操控飞机降落的!在OSD里显示了GHome,就是失控返航的意思。我说怎么飞机最后的操控比较奇怪,还有些通道不灵,原来没我啥事!OSD是个好东西!后来改了接收器位置,又做了一次试飞,高度到了700米,信号非常好。

今天在大风的情况下飞,没有风速表,不知风速,但的确很影响操控,我收油门让飞机下降,感觉降得很慢,不知不觉油门竟低于10%了!大疆的用户都知道这代表什么。螺旋桨停转,飞机一头栽下来,还好高度比较高,立刻把油门推上去,飞机瞬间平衡过来,有惊无险。S800平衡性很好!

看了这个帖子,自己也吓出一身冷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988&extra=page%3D1
我也掉过电池,不过都是在地面上搬运过程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电池贴上魔术贴

今天有点悲剧,大家看这个贴,我的状况跟这位楼主的一模一样。
诸位,Z15和iOSD在气温6-7度以下就会发生故障
DJI iOSD、DJI5.8、Z15全正常,一开5N便图像全无

网友:
dji的图传天线要尽量朝下安装,600米的话估计接近遥控器的失控距离,要设置好失控返航;
测试图传距离时如果超过500米,一定要注意遥控器失控;

网友:
f的遥控器可以飞3km,天9也不会600m失控吧

网友A:
平飞速度有点慢啊,只有10m每秒

楼主:
图传是大疆原厂的,发射和接收都是原配的三叶草全向天线,方向朝下。之前的那种电路板裸露在外的图传,我们还测过水平850米有图像呢,难道是全向天线为了无死角最终牺牲了距离?说是1.2KM呢。回头补测。
以前测试天7控3.5公里部分通道失灵,但更近距离的没试过,以后要试下。F控应该不能比天7差吧,但也没试过,以后补上。

楼主:
昨天及以前航拍的图像都很稳定,没什么异常。但今天测试垂直高度极限的,拍的很果冻,不知哪里没接好。

对了,今天测得的垂直飞高,是以2米/秒的速度一直上升到610m,悬停半分钟,开始下降,降落后还有23V电,但下降过程中OSD左下角闪现过几次FS,也就是失控保护了,后来发现不能遥控飞机水平旋转,左下角显示为GHome,也就是失控保护返航模式,其他的通道没问题,操控云台的天9控,也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算是有惊无险了一把,虽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看来大疆的飞行系统还是想的挺周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飞速度有点慢啊,只有10m每秒

不是平均速度,是最大速度。
18分钟飞完,电池比马达热多了,电池是4C-10C的。我听说C数低的电压掉的快?是这样吗?
之前听说S800的电调容易过热,但我们买的时候商家说我们这款已经改进了电调。我们飞的几次发现的确电调一点都不热,马达微温,电池比较热。

网友:
我的FUTABA T8FG在800米高度左右就会失控,水平距离800到1000米同样会有失控的风险,即使没有失控,控制有可能不连续
当然,具体到每个人可能情况有点不同,futaba的控 遥控距离貌似没有想象的那么远,建议各位实测一下;
DJI的5.8G图传在空旷的场地,水平距离800到1200米应该还能看得到图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及以前航拍的图像都很稳定,没什么异常。但今天测试垂直高度极限的,拍的很果冻,不知哪里没接好。

...

出现FS 和 GHome图标的情况我也经历过,就是遥控器失控导致的,我的futaba T8FG 垂直距离只有600米到800米

楼主:
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不一样吗?还是天线的角度要注意?

futaba 10c天线前边有个可以可以打开的盖子,里面好像是个接口,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我试过平飞最高11米/秒,同样是iOSD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平飞最高11米/秒,同样是iOSD的数据。

顺风我飞过11.2米,逆风就8米了,我想差不多还是10米。

网友:
s800,各位要s800的可以找我呀

网友:
楼主有钱人,拿S800做实验玩。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模式下油门低于10%而电机停转?WKM不是要做掰杆动作之后才会停机吗?

网友C:
买了900M的地面站电台可能更后悔,谷歌封网了,用国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模式下油门低于10%而电机停转?WKM不是要做掰杆动作之后才会停机吗?

以前好像是有两个模式,其中一个需要掰杆,当时在论坛上还见过讨论这样合理不合理的帖子。商家在组装我们飞机的时候,工程师给我们设置的是直接3秒内直接推就启动,3秒后该怎么办我忘了,大概也不会3秒还没反应过来吧

在装调过程中,工程师一边装一遍讲解,我觉得大疆的东西比我刚了解时,改进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900M的地面站电台可能更后悔,谷歌封网了,用国产吧

谷歌没封啊,还用着呢,是我这还没顾得上封吗?

网友:
尽量不要飞过头顶,的确中心板和脚架一类会挡住接受机信号,飞过的话发生失控也很难判断,毕竟没有明显的转头动作

网友:
大疆S800怎么不出收放起落架啊,是故意不搞还是技术有问题呢呵呵,期待DJ

网友D:
wkm平飞 最快只有10米每秒??????我记得是20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wkm平飞 最快只有10米每秒??????我记得是20米呀

如果不是OSD有显示,我也不知道,商家还说不会超过6米呢。但说明书上说支持最大速度25米,不知怎么飞出来的?

网友:
25米估计是提高了发动机待速的理想值

楼主:
今天飞到700米高看深圳,回头晚上再飞一个,肯定很酷。

网友E:
楼上真牛,飞了700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真牛,飞了700米高。

对了,我是站在100米高的楼上飞的,应该飞了800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