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估计在5级风爽飞。默认参数飞行。

楼主(2012-11-14):
APM2,估计在5级风爽飞。默认参数飞行。方向锁得稳稳的,价钱比某个长耳朵的便宜的。起码他不会在你的方向锁不定就是说你布线不好,有干扰,罗盘调整不好的!

兔子,你知道丑不。你看看你在论坛发的帖子,有几个起飞的时候方向不是偏的。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瓜吧,你飞的好像是一张四条腿的单人床。

网友:
视频拍的晃晃晃

网友:
不错.这么大风还可以飞.APM真不是盖的.

网友:
打倒地瓜
好鸡鸡哇

网友B:
APM2 飞4轴比玉兔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瓜吧,你飞的好像是一张四条腿的单人床。

这机架如果不加强的话,这么大风可能解体了
LZ改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2 飞4轴比玉兔稳吗

别拿兔子跟APM2比较,这是对APM2的侮辱。你看看论坛有几个人出APM2你就明白!又有多少人出兔子的。因为出兔子都是飞过之后就明白兔子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拿兔子跟APM2比较,这是对APM2的侮辱。你看看论坛有几个人出APM2你就明白!又有多少人出兔子的。因为出 ...

原来如此啊  那我选APM2.5 能失控返航吧

楼主:
2.5和2.0是一样的!

楼主:
只是排布不一样而已。

网友:
看完后我想吐槽地瓜……

太浪费了……固定翼才是它的舞台……

网友:
不行,我把MWC也换用APM算了

楼主:
我顶,我顶到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顶,我顶到里面

地瓜,在有风的情况下,GPS模式,定点如何?还有下降和抗风时抽吗?我现在飞的哪吒,也想搞一个APM2.5但相关的知识太少不敢入手。想多了解下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定点很好。我个人认为有风的时候定点是最好的。因为风会把APM2死死压在一个位置。没有风的时候就是在GPS的误差范围内飘来飘去!抗风你看看视频你感觉抗风不。不看我衣服给风吹起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