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MINI CP在DEVO10的控中斜盘类型选择时为"一舵机标准"

楼主(2012-11-14):
问题如题,请各位DX指教.
另有一问题: 为什么在MINI CP悬停时利用DEVO10的油门微调或是螺距微调都没效果?

楼主:
没有DX出手相助啊!

网友A:
因为minicp是无副翼三轴的,所以要选一舵机,而无副翼三轴的飞机都是不可以动控上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minicp是无副翼三轴的,所以要选一舵机,而无副翼三轴的飞机都是不可以动控上微调的

高~~~~~~~~~~~~贊同+1 因為三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inicp是无副翼三轴的,所以要选一舵机,而无副翼三轴的飞机都是不可以动控上微调的

还是不太明白,无副冀三轴就一定是一舵机? 实际舵机布置就是120度的,选三舵机120度的会有直么问题? 为什以无副冀三轴的不可以动控上微调?请DX给细一点的讲解!谢谢!

网友:
因为minicp是无副翼三轴的,所以要选一舵机,而无副翼三轴的飞机都是不可以动控上微调的
新手不懂  求指教

网友:
入手MCP好长时间才看明白这个贴子,顶起来,坐等热心人回答

网友B:
因为无副翼三轴是由机上的飞控系统调整升降跟平衡的,不需要遥控器上设置为3舵机模式,遥控器上的3舵机模式适用于无三轴陀螺仪控制的直机的,需要由遥控器对三舵机进行混控手动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无副翼三轴是由机上的飞控系统调整升降跟平衡的,不需要遥控器上设置为3舵机模式,遥控器上的3舵机模式 ...

这个讲的明白!学习了! 不能微调是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13-01-10):
引用 网友B:
因为无副翼三轴是由机上的飞控系统调整升降跟平衡的,不需要遥控器上设置为3舵机模式,遥控器上的3舵机模式 ...

学习。。。顶。。。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讲的明白!学习了! 不能微调是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华的控里,油门和螺距是由设置的曲线控制的,在此情况下程序把这两种微调功能屏蔽了,也就是原来编程序的家伙觉得在预先设定好曲线之后,再加入微调,算法太复杂,而且也没太大意义,所以就干脆不管了。

网友D(2013-02-20):
真的假的

网友(2013-09-21):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

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