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克隆一个自己的电房车,求指教

楼主(2012-11-14):
目前暂定克隆底盘,二楼板,和避震架,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铝,以及铝材的厚度?还有加工经验。
望高手赐教。
没经验,怕淘来的东西没法用。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首先你想DIY什么比例的?1/10。。。1/18。。。1/24.。。??再就是你要达到什么效果?4驱?2驱动?还是飘逸??个人建议你还是尽量利用现有的成品零部件。。车轮啊。AWD万向节啊。。。。避震器啊。。之类的。。。全部想自己DIY难度很高,而且最好做出来的精度和性能是很难比成品车的。。。而且DIY价格要高很多。。。。最好是能先买辆性价比高的成品车回来研究后在DIY改装。。。这个是目前比较多的DIYer走的路线。。。

网友B:
自己做嘛,随便6061 7075都行啦,我手头还有镁合金跟钛合金呢,嘎嘎
自己做的精度一定好过成品,就是价格肯定贵,哈哈

网友C:
大白兔,你是谁。
是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大白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白兔,你是谁。
涡喷还没做出呢,估计你认错人了

网友C:
哦,原来《快乐航空网》上面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大白兔不是你。
对不起5IMX大白兔。

网友D(2013-05-03):
找个房车看看

网友E(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F(2013-12-26):
有类似想法,把原车塑料件改D的铝合金的,先准备加工机械

网友G:
我也想自己做一辆~~可惜不是很懂

网友H:
那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