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fpv多少电压的时候返航?

楼主(2012-11-14):
我11.1v的时候,看H 控上开始闪了,就不大敢飞了。你们都是到多大的时候返航?

网友:
要看是不是顺风回来,这点差很多

网友A:
负载下大概3.8v,3s就是看OSD显示11.4左右

网友:
11.1时应该回到附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下大概3.8v,3s就是看OSD显示11.4左右

汗。我那个在天上飞没多少时间,看电压已经是11.4v了。油门50%左右。我飞的是冲浪者,用的2212 kv1400。桨是7060.这个配置是不是比较耗电?

网友B:
一样配置,我的重1250g,原来apc7060费力,正在试8038e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配置,我的重1250g,原来apc7060费力,正在试8038emp。

8寸就得切机身了。你测试的咋样

网友:
这个看负载和电池内阻了,有些电池压降大些,我一般是一级保护的时候立刻返航

网友C:
安全点好 我曾经飞到地面站显示电压9.6v 结果往回来已经拉不回来了 动力已经很弱了 好在是四轴 垂直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点好 我曾经飞到地面站显示电压9.6v 结果往回来已经拉不回来了 动力已经很弱了 好在是四轴 垂直落下来了 ...

看来带荷载10v之前就得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带荷载10v之前就得回来

  嗯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