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浆配电机求教

楼主(2012-11-14):
新手,做了个翼展90CM的塞斯纳,全机重1150克,想配2217 KV2600的
电机
不知道用多大的电调和桨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2217 2600的电机一般用于后推.kv太高了只能带小桨.5寸或6寸.还有你用什么东西做鸡鸡啊.可以做的那么重

楼主:
三夹板做的 那有多少KV比较合适

网友B:
机太重,800g以下差不多.用kv1000电机,配10寸桨.3s电.

网友C:
机太重,800g以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