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舵螺仪做横滚修正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想问一下高手,我用舵螺仪做云台的横滚修正,有一个问题一直不能解决。
在自动修正过程中,云台还能正常动作,但修正了一段时间之后,云台不能回到水平位置。
所以发贴请教各位高手,分享一下经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了!

谢谢帮顶!

网友B:
正常。传感器就是有误差的。没有误差的话GPS都可以被ACC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传感器就是有误差的。没有误差的话GPS都可以被ACC取代

我知道有误差,但不清楚飞控是如何修正到水平的,要是舵螺没办法去修到水平,那就只能依靠一个云台修正到位的飞控了,推荐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误差,但不清楚飞控是如何修正到水平的,要是舵螺没办法去修到水平,那就只能依靠一个云台修正到 ...

有没有可能不用云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误差,但不清楚飞控是如何修正到水平的,要是舵螺没办法去修到水平,那就只能依靠一个云台修正到 ...

+罗盘+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加速度计

那很多的小斯都用独立的舵螺做修正,那他们是怎么去做到的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很多的小斯都用独立的舵螺做修正,那他们是怎么去做到的呢,请指教

我猜是弹簧的奥秘。舵机/电机让它离开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