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 Ebar

楼主(2012-11-14):
Ebar这个陀螺仪真是不错,价格便宜而且稳定性好。
Ebar VS Vbar, 相比价格便宜,设置上面也比较易懂。虽然Vbar设置是汉化的,但Vbar在进行外场飞行的时候调试就比较麻烦了,必须得有笔记本电脑。而Ebar就容易得多了,因为有设置卡。
Ebar VS 3GX,3GX设置就不那么易懂,而且2.1版本的还比较容易出问题。而Ebar设置比较直观,稳定性也不差。
综合以上这两小点,Ebar还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
E8不错的,很容易操作,新手一看就懂!

网友:
,顶E8 字数,字数

网友:
简单易懂,值得推荐

网友A:
EB 2爽飞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B 2爽飞中。。。。。。。。。。。

楼上的朋友是用的红色壳子的EBAR吗

网友:
E-BAR设置傻瓜式  我正犹豫在E-BAR和3GX  上面        为什么E-BAR2  怎么不见呢?

网友:
EB还是不错的,顶一个!

网友:
我也觉得简单不错。比有副的好调哦。哈哈哈

网友:
问下大家的EBAR的感度设的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是用的红色壳子的EBAR吗

是啊,最新版,非常好飞,锁尾非常给力,增加了几项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最新版,非常好飞,锁尾非常给力,增加了几项设置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新版EBAR哪有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新版EBAR哪有买的

暂时买不到这个你知道的

网友C(2012-12-14):
Ebar 飞行感受:尾部自旋定位准确,自旋360度摇杆停飞机尾巴停,有点急刹车的感觉,但是不会过,无温漂,手感比VBAR要硬朗一些,但是跟亚拓的3GX比要柔和一些,标配带设定卡,外场调试简单方便,可以随时调试。EBAR飞行中对十字盘的纠正准确到位,自旋中无横向漂移,可以稳定定位在一点。EBAR有三种飞行模式,分别是初级、 中级、 和高级模式,初级模式适合新手飞行,姿态纠正频繁,没有飞行经验的模友也可以短时间悬停,一般有3D飞行经验的模友可以选择中级或高级模式,中级模式适合柔和3D飞行,飞机的滚转速率较低,速度不快,飞机稳定性好,有点带副翼飞机的感觉,高级模式滚转速率高,响应速度快,飞机灵活,动作到位,给多少舵马上可以反映到飞机的姿态上,如果觉得不快还可以加大舵机的行程,以得到更高的响应速度。总体来讲,市面上的无副翼系统,EBAR的性能可以稳定在前3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Ebar 飞行感受:尾部自旋定位准确,自旋360度摇杆停飞机尾巴停,有点急刹车的感觉,但是不会过,无温漂,手感 ...

马哥分析的真到位,E霸服役中,感觉很顺手。

网友(2013-01-23):
沈阳模族模型可以买到

网友:
MB还是比较好的东西 就是价格太高了 ~~EBAR性能和MB差不多的吧、、

网友:
以后飞k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