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飞翼炸鸡,求推荐载机

楼主(2012-11-14):
X5 飞翼炸鸡,求推荐载机

前天第一次试飞:

自己手抛的,出手后小惊险,有向左倾斜,还好纠正了(求教为何?马达反扭?我用朗宇2212,kv1400. 8060apc4),在空中飞了7分钟左右来调整飞机,调整完毕后降落换第二块电池

第二块电池起飞后,想玩个倒飞,就打舵翻滚,结果翻过来后可能我舵量调整的有点小,高度不够翻过来,炸鸡,电机座断裂+机头碎裂。后修好。

今天再一次飞:

是朋友手抛的,他技术不行,手抛后明显左倾,还是纠正不过来,惨炸,机身断裂,机头断裂,电机座断裂,现场拆设备回家。

附图:

现在犹豫该上什么载机,目前看中冲浪者,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我现在的动力套装,(朗宇2212,ZTW30A,8060APC)

还是挺喜欢这个x5 飞翼的,机身比较简洁,关键比较好带出去,不是很大

炸鸡后就直接拆了,机翼断了,电机座掉了,

网友A:
个人推荐瑞风飞翼 或者瑞风1.2米

网友B:
第二块电池起飞后,想玩个倒飞,就打舵翻滚----这个jiji是运输机,不是战斗机,炸机是你的错误,你那个配置下X5的机翼负载很轻,飞行不太稳定。

网友:
瑞翔飞翼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瑞风飞翼 或者瑞风1.2米

瑞风没玩过,不知道细节处理的怎么样?做工?

网友C:
我的和你炸的一样,直接变成3截了。现在换蓝宇的了

网友B:
楼主,你把X5粘接修理一下,还是用它吧,900克左右的起飞重量,对X5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电池起飞后,想玩个倒飞,就打舵翻滚----这个jiji是运输机,不是战斗机,炸机是你的错误,你那个配置 ...

是啊,空间真是大,一块2200电池有电压不住头呢。

飞起来后就想刺激一点,结果就刺激的炸了,哈哈~

你那个配置下X5的机翼负载很轻,飞行不太稳定。是不是说我现在的有点轻?轻了不是应该更飘更慢一些吗?现在还没上fpv的东西,不知道加上后会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你炸的一样,直接变成3截了。现在换蓝宇的了

哈哈,握手!~~现在飞蓝宇的那一款呢》?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X5粘接修理一下,还是用它吧,900克左右的起飞重量,对X5很合适。

变形太大了,粘好也不是很完美了,有点犹豫还想再入一架x5,毕竟真的很好携带,飞起来感觉也还行。犹豫中。

网友:
你电池太小 不够好飞 你用个 5800 绝对爽

网友:
固定翼飞机抗摔性是问题

网友:
还能修复

网友D:
话说楼主 不知道 加翼刀的妙处

网友:
还以为炸泰世X5,失望了

网友:
怎么容易烂啊----字数字数

网友:
我的X5是百炸不坏

网友:
不是吧,X5也能炸成这样。

网友E:
回楼主,你现有的设备无法飞冲浪者,KV值太低,桨太大。

网友:
希望我的x5不要炸啊。。。过几天首飞,看了你的图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瑞风没玩过,不知道细节处理的怎么样?做工?

EPS的 做工还不错 工厂开模的 精度还行 不比X5差 主要是瑞风不会螺旋~

网友:
而且还是高密度的EPS 比普通的要好一些!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就是飞冲浪者,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楼主,你现有的设备无法飞冲浪者,KV值太低,桨太大。

同意20楼,2212kv1700apc7050的话,天狼星和x5都能很好飞!

网友:
x5 是很灵敏的  所以一定要像飞直升机一样  慢慢来

网友:
怎么砸成这样呢,好歹也在关键部位绑几条胶带啥

网友:
看看我曾经一次炸x5的最后画面,直接装上挖土机的机械臂上。请注意这个速度,虽然我觉得实际可能没那么快,但是肯定不低于40公里。但是炸完后机身完好,一点除了设备移位,一点损失也没有。可能是我在机头部分粘了个海绵一样的泡沫有关

网友:
X5是好飞机 你不好飞可能轻了 重心没调好 当X5到了900-1000克的时候非常的好飞 能快能慢 飞行平稳 又方便携带  机舱空间又大 设备好布局 瑞风还需要自己开槽 自己配重心什么的 用起来挺麻烦 天狼星 冲浪者我也用过也不太方便 设备也不太好放 X5直接往后座已丢 完事 到了场地也不用组装

网友:
现在用的蓝宇757

网友:
一般都是 粘起来接着飞 。

网友:
我这个灰机炸的也算很的了,换翼龙或好小子试试吧。

网友:
希望我的x5不要炸啊。。。过几天首飞,看了你的图怕怕的----配重到900克左右,重心放在2个突出的小点前1厘米,非常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话说楼主 不知道 加翼刀的妙处

给讲讲加翼刀的好处吧,给我们也普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讲讲加翼刀的好处吧,给我们也普及一下

优化翼表面气流,缓解失速问题,模友试验结果是低速低至12km 高速至 80km,稳定性明显增加
详见此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474&highlight=x5%2B%D2%ED%B5%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