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不显示数据内容 谁遇到过?

楼主(2012-11-14):
iosd不显示数据内容 谁遇到过?   如何解决?

网友:
成品的话估计是 MAX7456虚焊

网友:
你的can线有没有接上

网友:
没有数据说明can通信有问题,或者是wkm的固件版本太老

楼主:
can线肯定接好了   对飞控固件版本有啥要求?

网友:
WKM必须是5.14以后的版本
楼主确认wkm的固件版本后,再次确认一下can通信是否与wkm相连接,不显示数据的根本原因就是can通信有问题

网友:
换个can口试试

楼主:
最后发现是固件版本问题,升级固件后又发现新问题,低温下 OSD显示内容会消失!  大家谁遇到过? 如何解决?

网友:
找代理商,会有一个适配器配合的

网友:
代理那里拿个适配器模块 SA0 就可以了!小问题

网友(2012-12-14):
拿到哪个模块后你会发现你的显示器有50%的几率滚屏,然后如果你杯具了,就和我一样重新买个显示器吧。。。。然后当你重新买了显示器,发现DJI的HDMI转AV模块V2版本出来了 不需要更换显示器了,然后你又杯具了,然后你又需要出钱买新的HDMI转AV模块,DJI到底想肿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