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B怎么冲1S电池!

楼主(2012-11-14):
                    1S电池遥控器的电池,但是不知道怎么用106B充电!用平衡头还是T插头,充电器都不认识,!望高手指点!

网友:
106B是什么充电器?我B6用非平衡模式,选择1S,直接T插接上就冲了

网友:
我记得有许多头!!!就像舵机插头一样!!

网友A:
106B是什么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B是什么充电器?

就是这个充电器!但是不知道1S电池怎么连接

网友:
直接充电输出端接1s电池,不需要平衡头
充电方式选择charge 冲(锂电普通模式充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终于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3-03-2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终于搞定了!谢谢!

你好,我也看上了106B,想请教几个问题。
1.这个充电器想一起冲5个3S的电池,是否要用并充板。
2.106B有无放电功能,精度和充电速度如何。
3.如果我要置办齐了,除了买106B以外,还要啥吗?比如类似于A6的电保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