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500evo

楼主(2012-11-14):
今天调机时没太暴力给油怎么大齿盘就掉了一个齿,这齿盘也太不耐用了,还有就是谁知道非耐500evo的大小齿盘都是多少T
的
,
按非耐官网上说的
主齿轮:
134T
尾传动齿轮:
145T
怎么小齿盘到比大齿盘的大呀

楼主:
请大仙们说下能换斜齿的吗?用多少T的

网友A:
可能是呀小!!!

网友B:
可以 你就买飞越那个斜齿就行 我用的就是亚拓的12T电机齿加飞越的红色斜大齿盘

网友C:
可以 你就买飞越那个斜齿就行

网友D:
大齿和小齿盘通用的,对转小齿只能用亚托500PRO或者非耐的

网友E:
134T的大齿盘就是斜齿,YT、飞越、富丽都有卖。根据电机KV值配电机齿就行了,YT500MX配12T电机齿足矣
145T的尾驱动主齿,对转齿目前只有YT和非奶有卖

楼主:
谢谢 楼上已经改134斜齿了 是不是斜齿噪音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