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需要选择电调、电机、螺旋桨(有没有公式之类的)

楼主(2012-11-14):
1.飘飘机推重比多大合适
2.涵道机推重比多大合适
3.多轴要有多少的推力剩余
4.螺旋桨有不同外形是不是和性能有关,4个数字前两个表示直径后两个表示螺距是不是每个直径都有不同的螺距可以配
5.无刷电机4个数字前两个表示直径,后两个表示长度,长度特别短的盘式电机有什么好处(看卖的好贵)
  有刷电机3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
6.电调BAE供电分内置和外置和不带的,分别有什么作用,多轴的电调是不是都要不带BAE的
7.电池的放电倍率乘容量是不是就是最大放电电流,KV值是不是乘电压就是空载转速
8.最想问的比如我想产生一定的推力,如何选择电机、电调、螺旋桨,有没有公式或图表可用,
应该有大KV值电机和小螺距螺旋桨以及有小KV值和大螺距螺旋桨搭配,分别如何搭配,以及各自的好处
看到有人能计算出电机的电流再选电调和电池,怎么做到的
如果没有公式没关系,请大家把自己用过的好的搭配发上来,我们建张表,造福大家

网友:
第4问:  螺旋桨就是一扭曲的机翼,产生拉力的原理和机翼产生升力原理一样的。  所以,螺旋桨的外形对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螺旋桨的型号,前两位是直径,后两位是桨距。 对于同样功率的电机而言, 高速飞机应该用大桨距小直径的桨,用高KV电机驱动;低速飞机用小桨距大直径的桨,用低KV电机驱动。  桨和电机的匹配非常重要,只有匹配的好,电机才能在最佳工作点运行。否则,要么电机功率发挥不出来,要么电机负荷过大,烧电机。这和汽车换挡是一个道理。
        桨的桨距关系到桨叶的迎角。而桨的迎角和飞行速度有关(桨叶的迎风角度是旋转线速度和飞机前进速度的合速度),随着飞机加速,桨叶迎角会变小,拉力也会随之降低,直至等于空气阻力。此时,飞机就达到了最大速度。
第5问:  盘式电机极数多,扭矩大,转速低,是低KV电机。
第7问: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
     关于电机和桨的配合,一般通过试验和定性分析加以确定。 用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好像比较复杂,而且没多大必要。 很多电机出售时,已经由商家或者厂家做过螺旋桨匹配试验。试验数据找销售商要。 只需要参XX验数据选择合适的桨就可以了。然后根据飞行情况稍做调整即可。

网友A:
Super Decathlon:

我配置的List放这里供参考:

无刷电机:Sunnysky 朗宇 外转无刷电机 X2814-7 1100KV
电调:中特威 ZTW B系列 65A 无刷电调 SBEC
舵机:银燕 EMAX ES08MD 数字金属齿微型舵机 8颗
大桨:APC 11×5.5, 13X6(使用浮筒时候替换)
接收机:FUTABA R6008HS 2.4G高速接收机
遥控器:Futaba T10CHG
电池:格氏11.1V 2200MA锂电池
起飞重量:1670g不包含浮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per Decathlon:

我配置的List放这里供参考:

飞机是啥材料的 有链接吗

楼主:
那个我还是想请教,自己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啥材料的 有链接吗

EPO材料,参考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65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