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怎么拆轴承

楼主(2012-11-14):
这是精密推台锯上的锯轴,里面轴承坏了,请问怎么拆??一前一后,一共是两个

网友A:
请不要在天天跟+-0.002mm打交道的人面前说你这个玩意很精密。会被人笑话的。

另,先把轴退下来,你就知道怎么拆轴承了。

网友:
螺丝说的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在天天跟+-0.002mm打交道的人面前说你这个玩意很精密。会被人笑话的。

另,先把轴退下来,你就知道 ...

把轴退下来是上机油,用锤砸?

楼主:
螺丝兄,这个是木工机器的原名,木工哪有精密可言,,轴就是怎么也退不下来,好像是卡紧了,我把轴承罩打开了,用铁锤都敲不动轴

网友:
要是怜香惜玉就拉马伺候 不然就铜棒+大锤

网友A:
先把这活动工作台跟机器分离。然后找合适的东西垫在轴承位上慢慢用劲敲,会敲得出来的。

楼主:
是不是在轴上滴机油润滑,再用铁锤敲?轴承好像是内径跟轴卡死,外径跟铸铁件也卡死,我小锤子敲半天没进展特来求助,看了又没有其他螺丝锁紧

网友B:
用8磅锤,,,,,,,,,三锤可以搞定,,,,,,,,,,锤击部分垫复合木材

网友:
这就难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在天天跟+-0.002mm打交道的人面前说你这个玩意很精密。会被人笑话的。

另,先把轴退下来,你就知道 ...

螺丝兄,你为什么没有螺丝买,呵呵          我还以为是你家螺丝堆成山啊

网友:
用两爪马拉

网友:
热风枪吹轴承内圈, 木榔头把轴敲出来,再想拆什么就拆什么。。。

网友:
楼上的。。你用拉马拉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活动工作台跟机器分离。然后找合适的东西垫在轴承位上慢慢用劲敲,会敲得出来的。

这个得全部拆开了,因为铸铁件是整体的,除了直接用锤子敲,和拆下来用锤子敲,有别的办法吗,因为这个铸铁件是整体的,拆下来工程量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在天天跟+-0.002mm打交道的人面前说你这个玩意很精密。会被人笑话的。

另,先把轴退下来,你就知道 ...

对木工来说,这东西很精密了,不要笑话别的行业,另外,搞机械的大部分不搞0.002毫米,而是0.02毫米

楼主:
先谢谢大家,我明天找找看有没有拉马,或者按13楼说的做,硬敲的话,我怕敲坏另外一个轴承,这个组装的时候我感觉厂家也是用敲进去的,就是进容易,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兄,你为什么没有螺丝买,呵呵          我还以为是你家螺丝堆成山啊

只自己用不卖,我用的螺丝一般人舍不得买的。别以为我吹牛,今天一根内六角扳手折断也没有把螺丝拧下来,内六角螺丝头豪无损坏。螺丝在厂里就没有拍照了,有断裂六角扳手为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全部拆开了,因为铸铁件是整体的,除了直接用锤子敲,和拆下来用锤子敲,有别的办法吗,因为这个铸 ...

那就你看着办吧,没到现场也不好给意见。抱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木工来说,这东西很精密了,不要笑话别的行业,另外,搞机械的大部分不搞0.002毫米,而是0.02毫米

哈哈哈...,其实我不是笑话别的行业的意思,我是看楼主文字说精密台锯,在想这锯木头的还有很精密的?然后就想是楼主认为很精密吧,所以说了这些话。于是你就误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其实我不是笑话别的行业的意思,我是看楼主文字说精密台锯,在想这锯木头的还有很精密的?然后 ...

呵呵,没啥,推台锯确实很精密,对于木工,呵呵,没有批评兄弟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没啥,推台锯确实很精密,对于木工,呵呵,没有批评兄弟的意思

明白,了解。

网友E:
拆毛啊,上面那头皮带轮那边的轴承封不拆开,一下打两个轴,天亮也难搞定,再难拆用火烧烧轴承内径,没火用开水烫烫,轴浇冷水,让丫冰火两重天,想不爽也不行,,要我用就几滴煤油加几下4磅锤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毛啊,上面那头皮带轮那边的轴承封不拆开,一下打两个轴,天亮也难搞定,再难拆用火烧烧轴承内径,没火用 ...

皮带轮的轴承盖拆开了,就是轴承和轴卡得死死的,我明天用你的办法试试,另外我就是怕用大锤敲坏铸铁件

网友:
内拉马可以吧

网友:
不想敲的话预热下轴承内圈,大的台虎钳、千斤顶把轴顶出来

网友:
上拉马伺候

网友:
只有用拉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8磅锤,,,,,,,,,三锤可以搞定,,,,,,,,,,锤击部分垫复合木材

敲退轴时不能用小锤敲,没劲!找个大家伙试试!

网友:
还没拆出来吗?

网友:
拉掉皮带盘,把轴向皮带盘对面敲,轴应该有台阶。

楼主:
谢谢大家,轴拆出来了,听大家的建议,先上机油,拉马拉出皮带轮,改用大铁锤敲没有皮带轮这边轴,再用拉马把轴承拉出来,今天才知道拆轴承必须用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