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铸铝如何车削?

楼主(2012-11-14):
     往天都是车的市场上买来的铝棒,干车500转以上表面就很光洁了,用的合金车刀。这几天没事把车出来的铝屑用天然气熔了再用,问题来了,没法干车,转速1000都没什么光洁度,必须加点油才行,但是是在家里耍床,不想用油用水的,那样吧家里弄的太脏了。
     所以向各位大侠求教,该怎么弄啊?
     还有就是自己铸的铝,怎么和市场上买的差别这么大啊?百度了半天都没搞懂!买的铝是不是加了其他原料?记得哪里看到过说自己铸铝加锡加铅,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买来的铝棒很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浇筑出来的。。。你自己熔的铝沫子属于浇筑。没有压力。。温度可能也不够。。杂质也没有去除。。。当然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有几个老帖是做铸铝的

网友B:
老天爷 也车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老帖是做铸铝的。

找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买来的铝棒很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浇筑出来的。。。你自己熔的铝沫子属于浇筑。没有压力 ...

兄弟说说 具体的 我百度了半天好像和压力无关哦,压铸铝是为了批量,一次成型,不用再加工,弊端里面气孔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天爷 也车不亮

能车亮,只是在家玩不想搞得汤汤水水的!想找别的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说 具体的 我百度了半天好像和压力无关哦,压铸铝是为了批量,一次成型,不用再加工,弊端里面气孔 ...

加工是肯定要的,压铸铝有脱模斜度,气孔在距离表面0.5毫米左右的地方。压铸铝的密度较大。比浇铸精密多了,成型也好很多。我最近就在帮压铸厂做工装和加工流水线。

网友A:
那是不是含有杂质。。。成分变了。。我以前加工过生铝的产品。。不仅仅是光泽度不好加工。还有表面质量不好。。熟铝的材质加工起来光泽度很好,并且加工过程中不产生积削瘤。

网友:
粗车后 精密挤压加工可提高光洁度  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含有杂质。。。成分变了。。我以前加工过生铝的产品。。不仅仅是光泽度不好加工。还有表面质量不好 ...

不是含杂质不纯的问题,感觉应该是杂质少了,百度不行,今天google了一下,都说纯铝车削性能不好!不知道该加点什么杂质进去,比例多少,哪位兄弟学材料的给点建议嘛!

网友:
蘸些醋试试看

网友D:
简单铸造出来的材料与市场上买来的材料成份一样,但机加工性能却不理想,如果能做到溶化的铝液凝固过程中再额外的施加一个压力,哪怕是用大锤砸几下也可以,然后再上床会与买来的材料一样方便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铸造出来的材料与市场上买来的材料成份一样,但机加工性能却不理想,如果能做到溶化的铝液凝固过程中再额 ...

哪敢用大锤啊!楼下的太婆要找我拼命的!

网友:
佩服楼主,我自己玩儿,以车铝为主,一桶一桶的铝屑都让我扔掉了。帮朋友车过一个铜件,收了半尖叫瓶铜末子没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