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关于直升机锁尾的事

楼主(2012-11-14):
如题,悬停的时候,机机有时飞一块电尾巴都锁得好好的,有时飞一下就会出现机头连续有节奏的向左偏转,每次大概是10度左右,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震动,尾舵机

网友B:
什么陀螺仪?

楼主:
kDS800,这个陀螺仪有问题吗?

网友C:
这个陀螺仪的毛病。

网友D:
只有换了。

网友E:
传说中的温飘~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啊,用的3GY加DS420,蛋疼啊。

网友G:
換820吧,這鎖得不錯

网友H:
陀螺仪或尾舵机的问题占的比列比较大

网友I:
现在还在用有副翼?

网友J:
机械问题也有可能,比如单项轴承坏了,有的时候会打滑。导致尾巴上的动力偶尔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