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英国翠丰的充电电钻 坏了 请问前面的夹头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2-11-14):
请教高手 英国翠丰的充电电钻 坏了 请问前面的夹头怎么取下来!!!!!

楼主:
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使用电锤功能 后来使用电起子功能 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怀疑是里面什么卡住了 想打开看看

网友A:
夹头是有螺纹拧在主轴上的,同时也有根左旋的螺钉拧在夹头里面起止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是有螺纹拧在主轴上的,同时也有根左旋的螺钉拧在夹头里面起止退作用

看到了 夹头里的螺丝 但就是旋不下来 很紧  而且螺丝快划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夹头里的螺丝 但就是旋不下来 很紧  而且螺丝快划坏了

螺钉应该是左旋的,与平常的是反向,或者它就是正常的右旋螺钉,你可以先上下油松松锈之后再拆。

网友B:
电起子   拆解  不用 卸夹头吧    我得  AEG的 冲击电起子   只需要 把 螺丝  都拧掉  就能看到里面的 齿轮箱了    你说的问题  应该是 齿轮箱出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起子   拆解  不用 卸夹头吧    我得  AEG的 冲击电起子   只需要 把 螺丝  都拧掉  就能看到里面的 齿轮 ...

你说的很对是变速箱的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
应该仔细分析 看看怎样拆卸

网友:
把夹头开到最大。往里看应该能看到里面有螺丝。螺丝应该是反牙。拧下螺丝后再拧夹头,应该能拧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是变速箱的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拆开

把你能看到的 螺丝  都拆卸掉  就能打开了

网友:
找个大内六角扳手用夹头夹住,然后扳下来~

网友:
我拆过 日立电钻:夹头是锥杆连接的,把夹头拧最大 一砸就下来,你的是丝扣连接,比较费劲!必须整体全拆卸,露出变速箱,把齿轮全得拿出来,能看到有个圆盘(和夹头连接的),上面有3跟或4跟立柱,然后做个工具,固定立住,再用大号钳子 拧夹头。。。。。我说的只是大概 详细。。得自己解决。。。。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夹头里的螺丝 但就是旋不下来 很紧  而且螺丝快划坏了

这颗螺丝真的很要命,在拆卸的时候要记住,1 它是左旋螺丝,2 要使用比较给力的螺丝起子,同时要果断地大力拧动它否则一旦拧花了,就只有哭的份了

网友:
以前拆过百得的,夹头里面就是一颗螺丝,正反牙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