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65MG齿轮很紧,但是齿轮上到另一个舵机上一点都不紧

楼主(2012-11-14):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我换了壳子中段还是紧,真是搞不懂了
难道是电位器位置不对?那位高手给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A:
应该是电机问题,换电机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问题,换电机再试。

用手转动舵机感觉明显很紧。应该不是电机问题我怀疑是舵机齿轮里面的主轴和电位器轴其中一个移位卡紧了齿轮。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了电机你就知道了。齿轮或者定位轴的问题不会发紧,是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机你就知道了。齿轮或者定位轴的问题不会发紧,是发卡。

昨晚拆了电机,转动试了试,用转起来齿轮的确轻松很多,我想如果是电机的原因的话,也应该是电机上的小齿轮磨损严重了,不知道哪里能买到那个小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拆了电机,转动试了试,用转起来齿轮的确轻松很多,我想如果是电机的原因的话,也应该是电机上的小齿 ...

呵呵,不是电机齿轮的问题,是电机故障,齿轮很难磨损的,你测下该电机的电流一定比正常电机大很多,不是电机能转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电机齿轮的问题,是电机故障,齿轮很难磨损的,你测下该电机的电流一定比正常电机大很多,不是 ...

电机我拆掉看了,碳刷这些都是好的啊?

楼主:
难道线圈不对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我拆掉看了,碳刷这些都是好的啊?

关键是我不给舵机上电,就拿到手上扮动舵机臂都很紧啊,这和电机电流大可能没关系吧?

网友A:
为什么会造成电机电流加大,为什么不通电也会造成这个现象,自己思考吧.........

网友:
电机线圈过流了,也就是烧毁了,只要特征就是:转子上面至少有一组线圈绝缘塑料片热熔了,很明显!

楼主:
我现在发现应该是电机齿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造成电机电流加大,为什么不通电也会造成这个现象,自己思考吧.........

我串了一个安培表,电流在150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串了一个安培表,电流在150MA左右。

该电机正常的空载电流在50mA左右。上了100mA的电机可以扔了,除非你会修。

网友:
别犟了楼猪,就是电机坏了,和你讲的两位都是高手。

楼主:
哦,谢谢了楼上的高手

网友B:
空载150MA肯定是电机过流,电机过流后,一般是一组线圈内部绝缘失效,产生磁力效率降低,也就是该线圈回路原本是产生磁场的,过流后形成了一个低阻电阻了,发热后融化相间绝缘塑料片,热熔后的塑料片散落在转子与定子间的间隙内形成阻尼,所以电机转动阻力加大,齿轮间自然阻力加大,电机换吧,要换的话,最好三个电机一起换,否则容易导致斜盘不一致。

楼主:
换了电机好了,没找到电机上的小8T齿轮,郁闷,我还是觉得是电机齿轮问题。呵呵

网友B:
小塑料齿轮可以直接用ESKY8克舵机小齿轮直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塑料齿轮可以直接用ESKY8克舵机小齿轮直接代替!

舵王啊,65MG电机上的小齿轮是铜的8T齿轮哦,手里也没有ESKY8克舵机啊

网友:
查阅一下我啊的“拔齿器”的帖子,上面有如何卸8T齿轮和安装齿轮的方法和照片

楼主(2012-12-15):
拆好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8T齿轮

网友(2013-04-03):
引用 网友B:
空载150MA肯定是电机过流,电机过流后,一般是一组线圈内部绝缘失效,产生磁力效率降低,也就是该线圈回路原 ...

是舵机王吗  求救啊,你是浙江的吗, 有个舵机坏了能帮我看看吗, 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