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看下这个电机该怎么用

楼主(2012-11-14):
    今天在废机床上撤的电机,大家看看怎么用,可以用在我自制的雕机上吗?我现在的是37 3A的三洋二手,不知道这个电机的性能那个好点,可以用以前的电机驱动器不???。。。。

网友:
五相二手1.4A的驱动器要一百多,也不是很贵

网友:
忘说了,我说的是二手小日本货的价格,牌子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联轴器有什么不一样哦?要那么贵呀,我现在的是这种联轴器

这种是波纹管联轴器。

请看http://baike.baidu.com/view/2723235.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深圳这种联轴器还要卖50-80一个。

      这种联轴器有什么不一样哦?要那么贵呀,我现在的是这种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再折腾吗。。。都是步进电机

       因感觉我那个57力量小了点,以为这个力大些就像换掉原来那个57的,如果力量还没以前那个,并且还要重新配驱动就真有点不必要了再折腾。。。。。

网友B:
这个有必要再折腾吗。。。都是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两头都是6.35的内孔

在深圳这种联轴器还要卖50-80一个。

忘说了,我说的是二手小日本货的价格,牌子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上那个联轴器了

         哈哈哈,两头都是6.35的内孔

网友A:
我看上那个联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配贵一点

        谢谢,这个同3A的57电机力那个大些,我就嫌我那个57力小了点,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C:
好配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个驱动就行了,五相的步进角零点七二一点四安

     谢谢28回复,这个要重新配专门的驱动呀,不知道好配不?力量是不是比先前的3A的57电机小的。??

网友C:
配个驱动就行了,五相的步进角零点七二一点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