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池C数的事情!

楼主(2012-11-14):
各位前辈,我的电机是天蝎星的5035,160A凤凰电调。
10000毫安的电池,放电C数选择多大的呢?

请各位高手前辈赐教!
跪谢!

网友:
首先你搞明白C数什么意思就OK了   容量*C数=最大放电电流    10000毫安 16C就能达到160A电流 只要不虚标保险上20C足够

网友A:
楼上正解 160A的是指持续电流160,瞬时应该可以达到200+ 而即使满油门也不一定能达到160A 那么大的放电
电池虚标也不是新闻了。顺便鄙视那些标 40 甚至70C 的电池

网友(2013-01-01):
很多人还是没搞清C数的问题,

700级别的直升机,理论上20c的放电就可以满足持续4500w的输出,但是你拿20c去飞,肯定软趴趴。

C数高的电池反映了电池的内阻,C数越高,电池内阻越低,这样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压降会更小,有利于定速保持转速。20c的电池飞到末段,定速一定会下降,这就是职业比赛会用65c的原因。

C数高,内阻低,这样发热小,无论是放电还是充电。对电池的寿命有好处。

如果lz是飞直升机,尽量选择高一点的,30c就不错。再高就买国外进口的电池吧,国产你懂的。。。

不是国产的虚标,是不虚,但是能保持的壮年期就没那么久了,你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你象Thunderpower这种电池的价格和口碑不是一天两天攒起来的,有国产厂家说买回来测试跟他们自己生产的没多大区别,哈哈。路遥才能知马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160A的是指持续电流160,瞬时应该可以达到200+ 而即使满油门也不一定能达到160A 那么大的放电
电 ...

也不是所有电池都会虚标,但是你想啊,1000块不到就想买到又大力又持久的电池,不太可能吧

网友:
怎么不可能,说白了不就为了追求高利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