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接433控

楼主(2012-11-15):
JR DSX7想用H飞控的433遥控  现在是用接收机插数传板上用  一切正常  但是多个接收机    F的控直接可以插模拟口   我从模拟口引出信号线和地线    不能用  可能是没有电压  也可能是不是PPM信号  请问哪位能帮我找到遥控器里面PPM信号的接口   或者接433的方法 。

楼主:
补充是DSX7  DSM2版控

网友A:
DSM2 你就不要想了 老老实实用接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2 你就不要想了 老老实实用接收把

具体什么原因用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