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天线要怎么安放

楼主(2012-11-15):
接收天线要怎么安放距离最远,72M

网友A:
展开,尽量不要缠绕

网友B:
沙发回答很到位

网友:
地板也这样说

楼主:
如果和地面垂直呢?

网友C:
接收天线是用胶带粘在机翼的下腹部好,还是让最后的一端漂浮在空中好?

网友D:
漂浮空中,成90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