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服务器40A电源问题

楼主(2012-11-15):
找到个台达的电脑电源想用来做充电器电源。
请教内行的面板参数显示12V最大合并输出43A。
是指所有黄色线焊在一起的最大43A电流,还是指任意一条黄色线就可以输出最大43A电流。

网友:
看线材耐不住这么大电流

网友:
任意一条都可以!但考虑到线的粗细,可以把线并起来用!里面也是并联的,最好打开盒子从里面焊条粗线出来,把不用的线去掉,还干净利索!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把所有12V的一并联

网友:
铭牌写的很清楚 所有合在一起43A

楼主:
简单处理所有黄线焊一起,黑线焊一起。刚试过用5A充两块3S 11.1V电池,线路没有一点温度输出电压稳定在12.14V。

网友:
看牌子说明上貌似是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