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眼前飘,睫毛上下跳。第3次试飞视频出来了,请大家帮我看下哪里不好。

楼主(2012-11-15):
终于能在家里把鸡鸡捏住了,所以才拍的视频。我一直没看到兔子飞控的悬停视频,自己飞的真是无语了啊……

另外看下我飞机的几个参数,新手,纯新手,大家踊跃鼓励我一下吧。

飞机在桌子上面静止状态下,为什么超声波的数据和气压针的数据都不对?我住在7楼。

右上角第二项,本地磁偏角,我该如何计算?兔子提供的磁偏角度计算器我看不懂了……

这是飞控传感器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默认的,我没有更改。

请大家踊跃给我建议哦,谢谢啦。

网友A:
要看超声波准确数据,要上电池的,USB供电不够,所以超声定高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超声波准确数据,要上电池的,USB供电不够,所以超声定高工作不稳定

我之前即使接上电池时候,超声波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B:
超声用手掌试试距离就知道了,我的很准确,用手试探,那里说多少毫米就是与我手掌的距离,还有气压计,感觉数据怪怪的,反正我自己的兔子你不动他,那些数据基本不变,还有旁边那些功能你都打开这么多啦,会不会出问题,,,,,,然后第一页那个参考数据,,,你小鸡就不要用450--650,,这个肯定不对了

网友:
桨怎么是装下面的。。

网友C:
看到熟悉的lion电池了。好奇怪,lz的电机这样装。

网友D:
飞的还是不稳,不知道是调试问题还是楼主的手法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用手掌试试距离就知道了,我的很准确,用手试探,那里说多少毫米就是与我手掌的距离,还有气压计,感觉 ...

你说的第一页那个参数,能给我个建议值不?你说的450-650是什么?我怎么没看到,是机架的数据吧?我的机架轴距200mm的。

超声波的我待会换一个超声波侦测器试试。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还是不稳,不知道是调试问题还是楼主的手法不熟练

我认为是调试问题。如果飞机不飘,我就不会去动遥感的。我就是全神贯注的在调整飞机姿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熟悉的lion电池了。好奇怪,lz的电机这样装。

我感觉lion电池不行。只能悬停了。看了好多卖家对此款电池的售卖对象是车用电池。

另外,这种电机装法,我是错装了。以后会改进的,暂时不动。呵呵。

网友C:
lion的电池我觉得对于我(没钱的人)来说可以了,性价比绝对的高。我用的3S4200mah的感觉不错,我从3.5v充可以充4400mah。当然了有钱可以上更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用手掌试试距离就知道了,我的很准确,用手试探,那里说多少毫米就是与我手掌的距离,还有气压计,感觉 ...

我刚才更换了原配的超声波了,测距正常了。我好奇怪。我之前用的是在其他电子商铺购买的超声波模块,粗略看了外观和型号是一样的。莫非芯片不一样?好了,超声波问题先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on的电池我觉得对于我(没钱的人)来说可以了,性价比绝对的高。我用的3S4200mah的感觉不错,我从3.5v充可 ...

我之所以说lion电池不是很满意是因为,我起飞是负载130g的物品时候,飞机只能离开地面,但是无法进一步抬高。我猜测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RE: 我一直没看到兔子飞控的悬停视频,

我来给LZ表演几段,不知道这算不算悬停

网友:
超声波和气压本来就不同~超声波是发射到反射的距离,也就是飞行器到飞行器下面障碍物的距离~气压是大气压强数据,和地球表面的距离……

LZ说的是7楼~超声波不管在几楼都差不多~气压计是7楼的高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说lion电池不是很满意是因为,我起飞是负载130g的物品时候,飞机只能离开地面,但是无法进一步抬 ...

我F450的带电池一共1000g,我带我的手机上去“航拍”150g,轻松的很。飞个十来分钟没有问题。那你的情况就不知道了。难道是R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F450的带电池一共1000g,我带我的手机上去“航拍”150g,轻松的很。飞个十来分钟没有问题。那你的情况就 ...

可能是 我的桨的问题……新桨快到家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