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pektrum AR 接收机 失控保护的 介绍 :DX7 DX7S DX8

楼主(2012-11-15):
我使用DX8 最近 装    A飞控:  设置 失控 回家(飞机关控 回家),即 失控 全通道位置 失控保护,遇到问题 手上的6通接受 都不行 ,后改用 原配 8通接收 搞定。经过 网上查资料 学习,得出以下结论请高手查看正确性。我看见 有朋友 设置 NAZA 也遇到此问题,所以发帖说明一下。本人长期 潜水 很少 上浮

先说下DX8 配合 AR8000全通道失控保护的设置。说明书上有的,对码时只记油门,叫普通失控保护,另外还有增强失控保护模式
BIND时,先插插头,开接收机,然后拨掉插头,按住控BIND钮,开控

我查阅后 收获:如下 大家 比较一下 就知道了。

Spektrum 的 接收机 失控 保护 有系统两种:
SmartSafe?-Ausfallsicherheitssystem 我定义低端  不能全通道位置 失控 保护

SmartSafe?-failsafe system 我定义高端  可以

全通道位置 失控 保护

AR6210 SmartSafe?-Ausfallsicherheitssystem。智安非常适合大多数类型的飞机。智安,与
当信号失去油门通道只是驱动到其预设故障安全位置 (通常低
节气门) 虽然所有其他渠道持有的最后一个命令。
? 防止无意的电动马达启动时的反应。
? 通过存储预设故障安全位置消除了 over-driving 伺服系统上启动的可能性。
? 建立低油门故障安全和保持最后吩咐控制表面的位置,如果 RF
信号就会丢失。

AR8000 SmartSafe?-failsafe system。智安非常适合大多数类型的飞机。与
智安,当信号失去油门通道只是驱动到其预设故障安全位置
(通常低油门) 虽然所有其他渠道持有的最后一个命令。
? 防止无意的电动马达启动响应。
? 通过存储预设故障安全位置消除了 over-driving 伺服系统上启动的可能性。
? 建立低油门故障安全和保持最后吩咐控制表面的位置,如果
射频信号都将丢失。
接收器电源仅
? 接收器只打开时 (没有发射机信号是本),将油门通道已
没有的输出,以避免经营或武装电子调速控制。
? 所有其他渠道驱动到其预设的故障安全位置在绑定期间套。
后连接
? 发射器和接收器后打开时连接到发射机,正常
所有渠道控制的发生。
? 后系统使一个连接,如果丢失信号发生智安驱动器油门
只到它设置在绑定期间的预设故障安全位置 (低油门) 伺服。
? 所有其他渠道举行其最后的吩咐的位置。当信号恢复时,
系统立即 (小于 4ms) 重新获得控制。

AR6115/AR6115e 故障保护
? 防止无意的电动马达启动响应。
? 建立低油门故障安全如果射频信号丢失。
? AR6115(e) 中移除到期间将油门通道除外的所有通道伺服脉冲输出
故障保护。
? AR6115(e) 油门故障安全位置存储通过发射器上的油门杆位置
期间具有约束力。
AR6115/AR6115e 故障保护的工作原理

AR 7010 failsafe system
智安故障安全始终处于活动状态,在这两个持有最后命令故障和
预设故障保护。智安技术是将油门通道上的安全功能
提供以下的 beneits:
? 可防止电动马达运作时接收器处于打开状态
(本无信号)
? 防止武装直到油门移到低速度控制器
节气门位置,连接后
? 关闭电动马达和减少气体/辉光引擎到空闲如果信号
丢失
? 如果油门是低以外的任何位置,esc 键不会臂
? 如果连接迷失在轻,智安技术将油门设置为
它是在绑定过程中的位置。

网友:
没看懂想说什么  能概括一下吗

网友:
机械翻译。。。硬是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懂想说什么

网友:
失控回家?失控自动反航吗?

网友:
高人说的话有点高深

网友:
想说什么

网友(2012-12-28):
看不懂,不知道说啥

网友:
没看懂,LZ发个帖子也要人看的懂才好呀,不要照说明书上的抄来发表晒

网友:
AR12120呢? 失控保护不敢用 怕自动恢复上一个动作,然后。。。飞跑了

网友(2013-01-29):
雾里看花,没看懂,能简单说明一下么

网友(2014-03-06):
mark  关于 Spektrum AR 接收机 失控保护的 介绍 :DX7 DX7S D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