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把2KW的三洋伺服电机平稳转起来了

楼主(2012-11-15):
    最近入了个三洋2KW的伺服电机,看到论坛里的网友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019 刚好自己有个台达1.5KW的变频器,就试用一下.

   台达1.5KW的变频器

楼主:
不改参数的话,开机转一下就过载保护了,根据网友的参数  更改了一下
p03最高操作频率  200hz
p04最高电压输出频率 200hz
p05 最高输出电压 116v
p06 中间频率   120hz
p07 中间电压   90v
p08 最低输出频率 20hz
p09  最低输出电压30v

在频率在25到30左右运转得很平稳

楼主:
频率在25的时候空载运转电流是1.9A  我的变频器设置不知道是否完善,但变频器驱动伺服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变频器驱动伺服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太好了 太好了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A:
楼主继续啊...测试一下带载荷情况下 驱动电机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继续啊...测试一下带载荷情况下 驱动电机效果如何...

楼主测试多久啊,电机发热怎么样啊,,,,,,,,,,,,,,,转速大概多少啊,扭矩咋样啊,用手捏的停吗

网友:
顶起,发个视频欣赏下噻。

网友:
我关心  多少转速和 发热情况

网友C:
没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继续啊...测试一下带载荷情况下 驱动电机效果如何...

带负荷暂测试  过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多久啊,电机发热怎么样啊,,,,,,,,,,,,,,,转速大概多少啊,扭矩咋样啊,用手捏的 ...

肯定用手拧不停  力很的的   明天再上转速测试  扭矩就没有办法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实用价值

愿闻其详   我觉得还不错  伺服电机很便宜买来 变频器本来就有  即平稳效率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实用价值

只要不失步  很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用手拧不停  力很的的   明天再上转速测试  扭矩就没有办法测量了

这个有价值,,,,,,,,,,,,有伺服电机的朋友有福了,,,,,,,,,,,变频器又多了个用途

网友:
没什么实用价值,就是用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D:
有人说没有价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扭矩大,并且可以调速,而且可以工作较长时间的话还是有价值的,就当三相电机用好了。不要指望靠变频器去执行定位定角度的转动,那是与虎谋皮。

网友:
祝楼主给搞转了。 做主轴马达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没有价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扭矩大,并且可以调速,而且可以工作较长时间的话还是有价值的,就当三 ...

同感,对于有伺服电机又找不到原驱动的,做主轴动力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没有价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扭矩大,并且可以调速,而且可以工作较长时间的话还是有价值的,就当三 ...

我说的就是电机的扭力和功率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而且要能长时间负载工作不发热,如果功率只发挥了50%确实是没实用价值的,还不如普通电机经济可靠,叶工做的伺服驱动应该是根据伺服电机特性做的,估计能发挥出90%的功率,变频器应该只能发挥出70%,伺服电机做主轴的价值在于功率体积重量比是普通电机的3倍,对于高速运动的Z轴意义深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电机的扭力和功率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而且要能长时间负载工作不发热,如果功率只发挥了50%确实 ...

是啊,我就担心这个,本人收了好几十个1-2千瓦的交流伺服电机,很多因为驱动在网上查过了,不生产了,所以被我全拆了,拆铜卖了,打开看看国外的磁铁抱箍工艺就比国内的科学多了,电机轴都是含铬量很高的高级转子钢制成的,应该是不锈钢类了,放在露天日晒雨淋也不锈,多摩川,三菱,三洋,发那科我都有,就是希望能发挥最大扭矩做简单的主轴电机,同体量的伺服电机如果利用变频器会比普通感应电机扭矩不少的话那我以后就不拆了,国产伺服电机的磁铁圈是燕尾镶嵌的,工艺复杂不说,主要还是不可靠,还有强磁保护层剥离也是一个麻烦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频率在25的时候空载运转电流是1.9A  我的变频器设置不知道是否完善,但变频器驱动伺服是肯定可以的,

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低点

意思是我可以再设置低一点?

网友(2013-03-25):
楼主构思很好,值得学习,但只能跑速度,不能跑位置,不知正反转都试了吗?

网友:
真能驱动不损耗功率的话太棒了,伺服电机体积小功率大。

网友:
强悍的人学习了

网友:
我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怎么一抖一抖的,像步进?还是参数没设置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