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轴怎么样》

楼主(2012-11-15):
这个图中是可变速的,但是有些结构没看懂。求解!

网友:
麻烦原帖地址

楼主:
这个是实物图

网友:
这就是那个小日本做的东西吧

网友:
有原帖地址或者清晰点的图么   我去找人翻翻

网友:
初步看到有几个轮变成过度轮过度,又把动力送回到去,反正就是过度轮你推我我推你在击鼓传花呢,通过轴串联的两个紧挨带轮,右上一是主动轮,通过同步带输入到左上一同步轮,然后垂直向下到左二一个V带轮,然后通过V带传给右二轮V轮,V轮垂直向下输入个宝塔轮,宝塔轮是三层结构,利用调整这三层皮带轮变速,不知道这么小的空间翻皮带方便吗

网友:
没想象中那么复杂,,只不过结构紧凑,看不清楚而已。。

实际上6,3之间没有联动,,4,1之间也没联动。。

这样就是1传2,2和3同轴转,3传4,

4和5属于宝塔盘了。。与6号宝塔盘配合调整皮带位置来调速。。

网友:
来看看各位高手点评

网友:
各位高手点评来看看

网友:
开头两级是为了将伺服电机速度升高用的

网友:
真好。还有三级变速呢,结构也很好。

网友:
原来是三级减速,太麻烦

网友:
我是 看明白了 至于你们看明白没 我不管

网友:
电机带动主轴上套轮为一级变速 这个轮子是跟主轴脱了的 能独立转动 然后轴外套下面的那个皮带传给电机下面的轮子 这个轮子其实跟电机轴是一个轴上 但他能独立转动 然后下面的是宝塔轮 宝塔轮经过变速 传到主轴锁紧的宝塔轮 就这么回事

网友:
这种做法 有他的好处。 相比直出 电子变数  输出扭矩最大化。第1 第2皮带是增速。
第3皮带与塔轮变速。

比齿轮变速  噪音小。

网友:
炮塔铣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好

网友:
嗯,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加速,加速,再调速而已,只是紧凑点

网友A:
同轴异歩变速传动,同轴中间加入轴承做异步转动又做上下轴支点,有缺点有优点,缺点中支轴承受力较大磨损后精度下降.更换皮带麻烦,优点省地方,简化设计

网友B:
樓上大多都說對了
這是用了近百年的傳統的變速機構
不是什麼新發明
是引用自砲塔銑床的手動變速機構
只是反過來而己
下次若有看到炮塔銑床
搬張椅子爬上去看看機頭皮帶輪就能看到了
換皮帶也沒問題
砲塔銑的空間比這個還緊湊
一天都要換幾次才能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