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5.16

楼主(2012-11-15):
新的
Wookong-M 固件
可以升級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wookong-m/downloads

网友A:
有什么改进啊

网友B:
增加了什么?
1、D-BUS 接口支持Futaba S-bus2接收机。
2、工具中增加了 飞行器的 高度限制。

网友:
不是说对闪灯的问题有改进吗?就没有对闪白灯,和闪 五颜六色的灯有什么改进!!哎!!

网友C:
说了那么多,其实就一句话:螺旋桨一个停转就变为姿态模式,减小摔机机率。。。。

网友D:
不知道DJI悟空的GPS模块升级后,大家用的如何,还稳定吗?

网友E:
升级时大家仔细看好了。为什么DJI网站上悟空的历史版本都没有了,现在要是升级新版本5.16再想回到旧版本怎么办?这是为什么有点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