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WOOKON-H-LITE跑偏怎么回事,稳不住

楼主(2012-11-15):
只要一切自驾飞机往左一直偏航,稳不住,飞机重心正常,不切自驾手控可以脱控几秒,大疆技术请分析下,飞控已发回去

楼主:
发回去一周了,哪天能有消息?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现象  等你的答 案

网友:
看看悬停点位置吧,手动切自驾的时候跑偏的方向有输出,就会这样。这种情况是使用问题,没有必要返修的。

楼主:
飞机重心很稳,手控下自己能悬住几秒,这样切自驾也跑,哪怕一丁点的平衡效果都没有吗?那要这个产品有什么用啊

网友:
LZ   这个问题我早遇到了··· 找了 DJI的技术  他说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是给我的答 案··

网友:
我的办法是调试在手动往右偏  切到平衡模式就好了· 哈哈· 没办法 人家说往左跑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A:
先把产品的使用说明书,视频好好看一看,了解中位是如何确定的。
如果自己不理解,找到南京模幻,让他们给解释。他们是负责这条产品线售后的。

楼主:
难道是里面的三轴陀螺安歪掉了吗

楼主:
如何解决

网友:
同情一下,我相信发回去还是更换掉减震棉就给你发回来了

楼主:
发回来也不错,还没回复呢

网友:
检查过中位设置没有,dji维基百科已经上线,多看看,也可电话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产品的使用说明书,视频好好看一看,了解中位是如何确定的。
如果自己不理解,找到南京模幻,让他们给 ...

你们技术亲口说的  往左偏是正常现象· 这。。。。。。。。。元芳你怎么看? :”此事 定有蹊跷“。

楼主:
无风时能脱控悬停几秒稳住原位,我相信这个中位再有问题的话大江的飞控就不能用在直升机上了吧

网友:
请问下大家,对廉价产品来说,到底是稳定性重要,还是操作性重要?

楼主:
先不奢望稳定性了,能操作就谢天谢地

网友:
我的APS 一下就定住了!

楼主:
东西已返修回来,说明的是更换减震棉,上机后测试要是再跑偏就要求退货了,跟你们较不起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风时能脱控悬停几秒稳住原位,我相信这个中位再有问题的话大江的飞控就不能用在直升机上了吧

手动能够悬停几秒钟说明飞机已经调的很好了,飞控中所说的中位是指让飞控记到飞机手动悬停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有一定要求的,即除了油门通道外,其他的通道都不能有输出,即摇杆要在中间位置。如果飞控记录中位的过程中,记录的位置和飞机手动悬停的位置有差异,那么,那个通道有差异,飞机就会向该通道的对应差异输出方向飞行。这也就是一些客户提到的飞机从手动切换到自驾模式后,飞机会向某一个方向飞。
这样说,您应该对飞控调试中所说的中位有了解了吧。您的飞机调试问题应该在这里。看一下吧。

楼主:
手动能够托控悬停几秒钟说明飞机已经调的很好了,也就是在悬停时遥控器所有微调为0,没有任何输出信号,这个中位也是在软件里认好的,这个时候切自驾,是不是就该稳住,而不是朝一个方向飞。只要切回来姿态马上放平,那是哪个通道有差异输出?

今天把发回来的飞控上机,说明里写的更换减震棉,测试OK?为什么我飞了后还是不OK,总是往左跑?

对你们的产品已信心全无,要求退货。

网友(2012-12-24):
总算看见了关于LITE的问题贴。拭目以待

网友:
买了还能退????怕是白日做梦哦

网友(2013-06-05):
怎么办,调节S1\S2\S3的行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