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朗宇的X2814质量这么差,居然线圈烧焦了...

楼主(2012-11-15):
今天本来想试一下三轴云台在空中的拍摄效果,结果升空没几分钟发现电机停转了,还好安全下来。地面一检查,电调一点不烫,电机也是微烫,但里面的线圈已有一部分烧焦了
用的是好盈60A电调,3S30C电池,APC12*6桨。还没找出电机烧掉的原因,朗宇电机有这么差吗?还是我的人品问题。  不解...

网友:
我的2814用了近半年都没事啊,还试过飞进水里泡了五分钟,电调是中威特黑皮40A的,凶手会不会是好淫电调?

网友:
手上四个2814,表示用了一年了,无压力。

楼主:
这就更严重了,原因到底是什么?

网友:
表示关注。、。。。。。。。。。。。。。。。。。。。。。。。。字数啊。。。

网友:
一般电机出状况的非常少啊

网友:
朗宇的质量还可以 但也不排除个别的 我买了一个2212 KV980就不转哪

网友A:
你们看他电机上标的kv1100,他还赶用12寸桨,不烧啊

网友:
LS正解! KV1100 12桨,负载太大,这个原因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看他电机上标的kv1100,他还赶用12寸桨,不烧啊

好眼力,顶!

网友:
1100KV用12寸桨。。。。~~

网友:
不应该 我用1260,4S,Kv900 一直在飞,电机微热

网友B:
X2814 KV1100
测试数据如下:
空载电流:10V/1.7A重量:106G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仿Apc11X7        7.4V        19.6A        1.05kg        145.04        7.23
        8.5V        25.5A        1.4kg        216.75        6yue4ri5
        10V        30.2A        1.65kg        302        5.46
        11V        34.3A        1.86kg        377.3        4.92
        11.3V        35.6A        1.93kg        402.28        4.79
EMP11X5.5        7.4V        18.4A        1.03kg        136.16        7.56
        8.5V        22.3A        1.3kg        189.55        6.85
        10V        27.6A        1.62kg        276        5.86
        11V        31.9A        1.88kg        350.9        5.35
        11.3V        33.4A        1.95kg        377.42        5.16
EMP12X6        7.4V        26yue4riA        1.3kg        195.36        6.65
        8.5V        30.9A        1.6kg        262.65        6.09
        10V        38.1A        1.98kg        381        5.19
        11V        43.5A        2.3kg        478.5        4.8

朗宇的数据,X2814 1100KV用12寸桨不支持4S,也就是用4S如果出问题,责任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814 KV1100
测试数据如下:
空载电流:10V/1.7A重量:106G

正是因为有这个数据表才敢上12寸桨,用的3S电池,没用过4S的。但还是烧了。
另外,楼上几位说不能用12寸桨有点盲目吧,用3S还是可以的,只能说这个电机没有标称的那么过硬。

网友:
恩,应该是朗宇的参数有虚标,实际上达不到。
我用X2814 1100KV,4S 最大桨也不过APC9060

网友:
刚刚也入手1个朗宇的X2814 还没有装机那,可别遇到楼主的遭遇,另外更纠结的是从尾部伸出来的电机轴怎么处理啊

网友C:
就是这个尾部长出来的轴,装机时怎么处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机,借机请教一下。

网友:
过载。。不烧就牛咯。。楼主还是小白?

网友:
3s电理论这个kv不该烧

网友D:
厂家标的数据不能全信,要留余地,我的常识是2814这个级别KV1100 不可能很安全的使用1260桨(我配的话最多11X5.5),相同尺寸的桨 品牌和山寨负载都不一样,电流也会不一样。

配桨看厂家数据也不要光要看桨的拉力,还要看电流大小,看实际请款这个级别的电机有没能力长时间安全的工作,不要在某个电机接近极限功率下使用,就好比汽车,摩托车,经常在红线区内长时间使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报废。

网友(2013-11-23):
引用 网友D:
厂家标的数据不能全信,要留余地,我的常识是2814这个级别KV1100 不可能很安全的使用1260桨(我配的话最多1 ...

赞成,要留余地,要多像前辈借鉴。

要是朗宇也有专门的电机计算器就好了。

网友E:
我是铂金60A,朗宇X2814KV1100,4S满油门几乎60A电流,11*4.7的桨

网友:
你这个有什么好分析的??有东西掉到电机里面去了,很可能是个小螺丝,飞起来高速摩擦直接损坏线圈!!!!!

网友:
我的X2216 也刚烧,原因不详。我那个可是在地面只推了下油门而已呀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铂金60A,朗宇X2814KV1100,4S满油门几乎60A电流,11*4.7的桨

X2814 4S KV900 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尾部长出来的轴,装机时怎么处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机,借机请教一下。

电机座的位置上挖个坑,就可以把这个轴放里面了啊

网友(2014-01-11):
电机的参数偶尔会有虚标的。最主要的情况是电子件总会碰到正好有故障的情况,再好的品牌都会有,可以考虑换一个试试。一般最多就是用的时间长短而已,不会次次都烧掉的。

网友:
我用11*6用4S电池满油门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