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电直电池问题

楼主(2012-11-15):
600电直用两块3300的
电池
配队成12S来使用,这个配对是买回来电池来自己配对呢 还是厂家就配对好了的 我们只管用呢

网友A:
买两组一样的6S3300MAH回来,自己串联~

网友B:
同一批次相同容量的电池性能相差较小,初次放电不要太深保守一点,多测几次电压确定一致性后就可放心使用了

网友C:
坦克正解!!!!!

网友D:
自己组,其实就是买两组一样的。

网友E:
自己买就可以,不过要同一批次的电池最好,平时用都是配对来用

网友F:
买两个滴滴,分别装到俩电池上,电压设定3.7V,只要有一个叫就下来。

网友G:
同品牌同批次自己串联

网友H:
买两个滴滴

楼主:
你是哪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