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或听听声音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2012-11-15):
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仍然果冻,帮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有杂音 估计是某个电机的问题 至于果冻 我感觉因机而异 每个机的配置不一样 云台也不一样 链接方法更不一样 所以 你懂的

楼主:
说一下我的配置吧,naza飞控,XA650加长轴距760,3608+1238桨,XA云台,更换横滚舵机1258TG,TX100相机,全重3KG。

网友B:
电机的问题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