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球飞的F22重心

楼主(2012-11-15):
F22特价,刚买了这机。打算首飞了。问一下,重心是否在机头后 631MM 处(厂家数据),水平尾翼最大偏转多少度比较合适?
应该不少人也买了这机吧。
另外这机没F18快吧,猎鹰王F18刚炸了,太快飞不习惯。。。

网友:
期待视频!!!祝首飞成功!!加油

网友A:
求x宝特价链接,谢谢

网友B:
兄弟,上2200或者2600的4S电池吧!一块电池飞起来很棒,要是两块3S头会很重的!其实涵道不那么在湖重心的,只要大体平衡就行,起来以后微调两下就好了!

网友:
这飞机一般吧,特别是涵道固定那块设计的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上2200或者2600的4S电池吧!一块电池飞起来很棒,要是两块3S头会很重的!其实涵道不那么在湖重心的, ...

谢谢!打算2200 4S电飞。
看来战机手感和T45之类飞机差异巨大。飞F18只走神半秒,飞机就到地上粉碎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x宝特价链接,谢谢

搜F22 涵道 就一款170元的。这机就是EPS的,别信是什么EPO,一碰一个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