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naza改用好赢4合1电调校准

楼主(2012-11-15):
如题~请问好赢4合1怎么做校准?

网友:
和普通电调一样,一个一个校准。

网友A:
自己做根线同步校准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根线同步校准好一点

麻烦说的详细点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说的详细点可以吗?谢谢了

其实都行啦,找四根公口的舵机线并联,分别连接电调上的各接口,再接到遥控接收器的油门上校准,我只是习惯同步校准而已,其实都一样

网友A:
好好看电调说明书啦,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电调说明书啦,可以搜到

谢谢了!万分感谢

网友:
我用了三根Y线 同时连接连接 校准

网友:
学习一下,给以后打点基础

网友B:
有说明书吗,没有可以去好盈网站下,很简单的,或者优库收视屏都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