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用在油机上求救~~~

楼主(2012-11-15):
3GX用在油机上求救~~~ 飞机抖得跟J8一样,尾巴金鱼尾的一B~ 求助啊,用在50油机上的,遥控器里感度都设置到15%了,飞机是刚装好的,还没飞过,排除飞机本身原因。。。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
飞机抖得跟J8一样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飞机抖得跟J8一样

网友A:
还是我来回答
你看下aux2通道没设定感度吧
我的是dx8调整gyro感度没调aux2感度就这样
好像3gx尾陀螺感度默认是aux2通道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来回答
你看下aux2通道没设定感度吧
我的是dx8调整gyro感度没调aux2感度就这样

感度是5通道

网友:
必须插aux2,是控做死的

网友:
有过与楼主一样的经历

网友:
我的600n改完还没有试飞呢!不知道我的会不会抖!

网友:
会抖!会抖!会抖!

网友:
呵呵
我记得我入魔第一个飞机亚拓450PRO V2 套机  别人帮装的 尾巴和LZ说的一样跟J8一样的B 直到我把卖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折腾心想是不是飞机小了又买了500PRO 套机 首飞秒炸 没飞起来就卖了
又折腾如 DFC 450PRO 套机  首飞4次 全是扯翻 炸的都想哭了`最后一副浆飞起来了 笑啊笑啊``但是尾巴还是和LZ说的一样J8一样的摆` 最后就连悬停哈哈```
总结 JJ没问题  3GX 一句话 形容 太难得调了错一步 首飞绝对秒``炸``
    LZ的尾巴绝对是 感度通道 没到位````  嘿嘿```建议 多看看千红的帖子 3GX 和控 感度啊 什么什么 都有`````  至少我是学的千红的数据把3GX调好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