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6发动机求助~~

楼主(2012-11-15):
雷虎56发动机求助~~
油门大概在什么位置,主油针大概几圈,副油针大概是突出还是凹进

实在是调不好
要不就是打不着火
要不就是老是熄火
要不就是油门中间熄火
要不就是快速加油熄火
要不就是快速收油熄火

广东气候,,快疯了,,不像OS那么好调,搞了3天了都没飞起来过

用的16%的油,主油针调到1圈那个烟就大的~~我勒个去~~ 感觉像是30%+2圈主油针的烟

网友:
呵呵  不懂油机   帮顶!!!!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颗发动机有什么缺 陷吗?我也是买的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啊,去年9月买的雷虎X50轴传版配的雷虎R56发动机,一直都没有组装。

网友:
朋友用过一个雷虎130四冲发动机主油针大概4圈左右

网友:
第一次接触引擎使请先安装定速,方便调整

1.按照此集合油门伺服机安装贴调教安装后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003&extra=page%3D1
2.怠速风门20-26%左右
3.悬停油门45-50%左右   引擎转速  13000  左右
4.IDLE引擎定速    17500

空气湿度 60% 左右 使用 CP30%   主油针 2.5 圈,如有贫油迹象三格三格退出油针;中速油针突出化油器本体0.1MM左右开始

引擎工作有烟实属正常,请勿仅用烟量来判断当前工作状况

网友:
油机你就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颗发动机有什么缺 陷吗?我也是买的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啊,去年9月买的雷虎X50轴传版配的雷虎R56发 ...

我还没爽过这个发动机,发现不出什么缺 陷
目前就是感觉这个雷虎发动机没有OS发动机那么好调

网友:
我勒个去~~ 感觉像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爽过这个发动机,发现不出什么缺 陷
目前就是感觉这个雷虎发动机没有OS发动机那么好调

新手头次使用引擎都是这样的

有前辈帮你用一下会好很多,

有测温枪跟湿度计做一下数据比对,一来二去的就很快明白了

网友(2023-04-07):
引用 楼主:
我还没爽过这个发动机,发现不出什么缺 陷
目前就是感觉这个雷虎发动机没有OS发动机那么好调

这句话过了十年我才一会到,自上次雷虎56H那台NX4好不容易请本地大佬调机,差不多调到最好状态了,飞了几圈3D,最后一次由于大齿中心座空中爆单向炸鸡后,最近两天修好重启,发现发动机启动困难,悬停困难,油针都没动过,炸鸡发动机也毫发未损;而旁边那台OS55发动机那台NX4一直都是一把着车,着车就飞,非常省心,感叹这发动机之间的差别真是大啊

网友B:
雷虎的很好调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虎的很好调的,应该没问题的

我那台雷虎56H把我搞死了,老是高速贫油,全球鹰发动机那么多台我都搞定了,就是搞不定雷虎5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雷虎56H把我搞死了,老是高速贫油,全球鹰发动机那么多台我都搞定了,就是搞不定雷虎56

发动机是好的话,大不了不断尝试油针,从很富油开始,大胆尝试,第一次玩一台HPI 28发动机,按照说明书死活玩不起来,后来把副油针拧入好几圈,玩了有几年都还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是好的话,大不了不断尝试油针,从很富油开始,大胆尝试,第一次玩一台HPI 28发动机,按照说明书死 ...

应该是化油器有点堵,第一台雷虎56发动机已经前后拆下来好几次,发动机座都滑丝了要不就断了,后面又收了两台二手的一台活塞坏了当配件,不搞了,等把那台OS55的发动机飞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