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问题有谁碰到过啊

楼主(2012-11-15):
前几天,我的雕刻机的电脑坏了,我就换了个电脑,是七喜的老电脑,重新安装了xp后,再安装了mach3。
但是打开后发现有问题,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屏幕上的xyz没有反应,始终是0.

我看了热键设置是对的并且还调整了下,机床也是正常状态,急停释放的,不知啥原因,有谁见过么。
重新安装了几个mach3版本的也一样。

网友:
把你MACH的设置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
小顾,你好!好久没有联系了,你这个情况我碰到过几次,我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只能怪罪与“盗版”,我有时,关掉MACH软件,重新打开就好了,我由于在电脑里每个盘各装了MACH软件,其他盘里的却没有问题。软件都不正常,与设置不太有关,不接驱动板,怎么样设置应该没有关系的。老何

网友:
你把整个界面截图看下,你这图截的太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倒是遇到过有的电脑主板不兼容MACH。有些功能不能用,在换台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試一試 Jog ON/OFF Ctrl-Alt-J
....中文字數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