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v1250的x2216能用4s电池装天狼星上吗?

楼主(2012-11-15):
山寨凤凰飞翼飞了好久了,想把天狼星装起来好好FPV一下,手头有个朗宇kv1250的x2216的电机想用上,按说这个kv值的电机应该配上8寸或9寸的桨,但是我暂时不想改电机座,还是想先用7寸的桨,请问如果用4s电池的话,是否可以提高电机转速而更好的配合7寸桨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貌似没有多大区别吧!
汽车后备箱也是逃生通道!只需25秒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002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楼下来个专家分析分析。

网友A:
我买的天狼星就是这个配置 但是用的3S 正常飞 不过我没上图传呢 想必这点重量也不影响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天狼星就是这个配置 但是用的3S 正常飞 不过我没上图传呢 想必这点重量也不影响动力吧

好的,那我就把飞机装好,先用3s电池试试。

网友:
4s电kv1250 7060浆才能达到最大效果,要不就抬高电机座换3s 9060浆

网友:
2216不支持4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