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2-11-15):
新入一个虚拟示波器,用的软件是USBEE,为了测试,拿出我的天8孔,接入后面的教练口的左上那个空上,嗯,能显示PPM波了,不过频率总是变化,这个让我想不明白,有时候高了能到1100多hz,低了才刚刚600多hz,是我的示波器问题,还是天8控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A:
羡慕楼主啊,都上示波器了

网友:
这些电子对我来说就是高级货

网友:
模拟口出来的PPM波的重复周期是20MS左右,合50HZ,只要波形稳定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楼主啊,都上示波器了

虚拟的,才200多块钱,主要是为了学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的,才200多块钱,主要是为了学习用

应该是你的示波器的问题。。。。

200 快。。。划不来。。。要是学的话。。还是买贵一点的吧。。这东西可以用一辈子, TEKTRONIX MSO 2000 系列的 蛮适合学生的, 可以看看。。

好的不过一台非常好点的笔记本钱。。。但能用个十年二十年的。。。。5位数的笔记本,不过也就3,4年就淘汰了。是吧。。。

网友:
不知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