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遥控器发射接受方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15):
1. 发射接受方式是否大致分为,AM ,FM, PCM512 ,PCM024 , 2.4 这五种?是否还有别的?

2.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什么意思?

3. 接受机上的G3是什么意思?

4.各种接受发射方式都有什么特点?

楼主:
futaba遥控器高频头的标识有FP-TP-FM、TZ-FM、TP-FSM、FP-TJ-FM、FP-PK-FM等,有哪位高手能说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频率制式  多通道? 第三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习了!!!

说的好简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简洁。。

你就比我多3字!你会就多写!我学习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比我多3字!你会就多写!我学习 呵呵

额。。。其实我是打酱油撸过的,你是好好学习的

楼主:
那位真正明白的给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其实我是打酱油撸过的,你是好好学习的

嘻嘻  我们差不多!!!呵呵

网友C:
1. 发射接受方式是否大致分为,AM ,FM, PCM512 ,PCM024 , 2.4 这五种?是否还有别的?

第四个 应该是PCM1024。。
这个分类乱套了。。。
应该是
20Mhz 32Mhz 40Mhz 72Mhz 2.4Ghz 是个是接收机的频率分类

PPM PCM512 PCM1024 PCM2048   这个是编码方式分类

AM ,FM,2.4G 这个是波频,一般用的是 32Mhz 72Mhz 和 2.4Ghz 的频段

PPM, PCM512 ,PCM1024, PCM2048 这个是编码方式 , 和上面的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说 FM 用的是PCM1024编码,  2.4G用的是PCM2048 的编码

一般我们讲的FM 是指 72Mhz PCM1024
而2.4G 是指 2.4Ghz PCM2048

2.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什么意思?

这个好像是第二代变频技术 应该就是PCM1024 , 设计给32Mhz-72Mhz 频段的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二次变频的意思,是为了为了提高接收机的选择性、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的一种技术措施 - 谢谢17楼的纠正。。。呵呵。。

3. 接受机上的G3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第三代。。支持到14通道。PCM2048. 设计给32Mhz-72Mhz 频段的
2.4G 本身就是PCM2048。。支持到18同。。(其实可以支持到几十通 上百通 都没问题, 但遥控器上你不能安几百个开关吧。)

4.各种接受发射方式都有什么特点?
32 -72 Mhz 的波长 传输距离远 需要的功率比较低。。绕障碍物能力比较强。但传输的信息量少。。。。就像FM 的广播,你在哪都可以听到。。但质量一般。不可能达到CD的音质吧
2.4G Mhz 的波长 传输相同距离 要求的功率非常高。。绕障碍物能力很弱。 但传输的信息量非常大 。。。就像家里的Wifi 你可以跑到2mb 下 载速度,但隔一道墙就不行了。。即使不隔墙。100 200 米也就不行了。。

PCM1024 PCM2048 只是编码方式,没什么太大区辨。。PCM1024 就像小轿车,PCM2048 就像大卡车。。传输相同的信息,小车要多跑几趟。。大车跑一趟就行了。。
FM 的只能用小车,公路比较窄。而2.4G 可以跑大车,公路比较宽。。这就是传输信息量的区别。。也是为什么2.4G可以做到回传数据,想18Mz 那样。。

现在选的话,选2.4G是一定的。。FM虽然没有淘汰。。但确实过时了。。距离问题不用担心。2.4G也可以达到600 700 米。稳定,抗干扰强,还能回传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图传的话。。选5.8G图传就行了。。UAV 的话,数控选900Mhz的就行了。。这样就解决了。。

应该就这些,有什么错的请指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学过而已,,有的可能记错了。。

题外话。。要是有5.8G的控就好了。。说不定FPV图像都能双向同步传回来了。(传输速率上应该是可以的。)。到时候就不需要图传了。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发射接受方式是否大致分为,AM ,FM, PCM512 ,PCM024 , 2.4 这五种?是否还有别的?

第四个 应该是 ...

终于挖出来一个比较明白的人。太感谢了。
下面就是一些具体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发射接受方式是否大致分为,AM ,FM, PCM512 ,PCM024 , 2.4 这五种?是否还有别的?

第四个 应该是 ...

概念混乱,乱七八糟。

网友:
2.4g在1km内是没啥问题的,超出就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概念混乱,乱七八糟。

麻烦您给讲讲清楚吧,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给讲讲清楚吧,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子。

呵呵。。。你去看看他发过的帖子。。好像有讲。。。FM频率和晶体管的搭配什么的。。。

但他跟我讲的明明是俩嘛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给讲讲清楚吧,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子。

浅谈各厂家接收机、发射机晶体互换兼容和频率算法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759
看这里吧。。我转过来了。。呵呵

网友E:
10楼的同学讲得非常对,但是第二点不确切,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二次变频的意思,是为了为了提高接收机的选择性、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的一种技术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的同学讲得非常对,但是第二点不确切,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二次变频的意思,是为了为了提高 ...

谢谢纠正。。。这个我好像是弄混了。。。我FM 的控,接触的很少。。所以不太了解、、呵呵
我纠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浅谈各厂家接收机、发射机晶体互换兼容和频率算法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多谢您转过他的帖子,太专业也基本看不懂

楼主:
问题一,futuba的一个老控T7fg FM 如下图。这个控应该配什么接收机?是否应该配这个FP-R127DF的接收机?

楼主:
另外,接受机的编号FP-R127DF,这几个英文和数字有什么意义吗?我只知道127的7代表7通道。还有这个接收机上有Dual Conversation的字样,为什么发射机上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楼的同学讲得非常对,但是第二点不确切, 接收机上的Duel conversation 是二次变频的意思,是为了为了提高 ...

Dual Conversation的接收机必须和响应的带有Dual Conversation 技术的发射机匹配使用吗?还是扑通FM的发射机也可以用只是起不到Dual Conversation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ual Conversation的接收机必须和响应的带有Dual Conversation 技术的发射机匹配使用吗?还是扑通FM的发射 ...

不需要。二次变频是指接收技术:先将接收到的频率变换到第一中频(一般为10.7M),经过中频放大后,再变换到第二中频(一般为455K),最后解调出数据信号。因为第一中频比较高,可有效避免像频干扰,也能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C:
好吧,,,这个比较厉害, 你从哪弄到的? 我表示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个比较厉害, 你从哪弄到的? 我表示真不清楚。。。

我很喜欢这个控的外形,所以一冲动就买了,东西还没有拿到手。先问问个位

网友C:
heh。。 我记得Futaba 有板控来的。 FX-40。。。对应 T14MZ 的版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eh。。 我记得Futaba 有板控来的。 FX-40。。。对应 T14MZ 的版控。。

你应该买这个的。。。。。2.4G 。。。而起是Computer Radio System 程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买这个的。。。。。2.4G 。。。而起是Computer Radio System 程序比较好。。

真的让您猜对了,我下一个目标就是FX40,但是现在没有银子,所以先买个古董YY一下,主要拿着玩,FX40有非2.4G版的和直接2.4G版的,我觉得还是非2.4G版的好,以后想用2.4G自己再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给讲讲清楚吧,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子。

这里面很多都是科普知识,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如果很多人都想了解,等有空的时候给写一些出来,毕竟干这一行30多年了,能给广大模友一起交流是件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很多都是科普知识,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如果很多人都想了解,等有空的时候给写一些出来,毕竟干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