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快艇为什么跑不直?

楼主(2012-11-15):
在淘宝上买了个F1快艇,看卖家的视频跑的挺好的,可是我下水后就发现低速是向右偏,高速时向右画圈,我的舵已经调的很直了呀?怎么回事呢?我没有办法发淘宝链接给大家,船的具体情况我回头发个图吧。

楼主:
就是这个船

网友:
看不见图?why

楼主:
字数太少还发不上来,真他奶奶的

网友:
好大的快艇额,很期待视频!

网友:
可能是桨没装好吧

网友A:
楼主拍你自己船的照片上来啊.拿人家商家的照片谁看得出你的穿有什么问题.光这样说.可能是舵机没有调好.或者遥控的微调没有回中.一般穿体不会有缺 陷吧.但是你又不拍照片.这样来论坛求助的都有...
直接退货算了

网友B:
应该是反扭造成的。试着把船内的设备往螺旋桨转的方向挪一下,船内设备动不了就加一些配种。或是利用遥控器的转向微调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你自己船的照片上来啊.拿人家商家的照片谁看得出你的穿有什么问题.光这样说.可能是舵机没有调好.或者 ...

上面指责我没有上自己船的图的朋友,我现在上图了,我真的希望您有好办法能帮我解决,我之前没有上图是因为我觉我的的装船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图有真像了,您发表一下您的高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反扭造成的。试着把船内的设备往螺旋桨转的方向挪一下,船内设备动不了就加一些配种。或是利用遥控器 ...

微调根本不管用,我下午试试配重改变吧,不过配重也不大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低速偏的少高速偏得多,假设在相应的方向上低速时配重30克可以起到跑直的效果那么高速时就要将配重增加到90克才能有效。配重怎么会自己随着船速增加重量呢?所以估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调根本不管用,我下午试试配重改变吧,不过配重也不大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低速偏的少高速偏得多, ...

反扭~改一下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改一下配重吧

还以为您有什么高谈阔论呢,我下午会试一下配重,配重也不大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低速偏的少高速偏得多,假设在相应的方向上低速时配重30克可以起到跑直的效果那么高速时就要将配重增加到90克才能有效。配重怎么会自己随着船速增加重量呢?所以估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舵机问题!

网友D:
不知此船的电源放何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舵机问题!

请您说的具体一点,就您这回答我还真摸不着头脑,我舵机什么问题也没有,今天也请了模型世界杂志社的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来测试过了,结果都没有找到跑不直的原因,已经打包准备发回给卖家,让他们帮忙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此船的电源放何位置。

电源放在前面,这个船是非常漂亮不然我也没有购买冲动,但是连直线都跑出出来的船,不是中看不中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改一下配重吧

下午试过了,根本不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午试过了,根本不管用。

可尝试把电源放在左侧的前方位置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尝试把电源放在左侧的前方位置试一下。

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有效果的。

艇很好看。

网友E:
可能原因:
1 你用的是铜桨,桨叶不平衡。解决方法:找个平衡器,测量。打磨
2 你用的桨过大,不知道你电机的参数和桨叶的参数,解决方法轴系向左偏安装(从船尾看过去)
3 桨后直舵,调整舵机中位,抵消右偏,这种方法不好,会损失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 你用的是铜桨,桨叶不平衡。解决方法:找个平衡器,测量。打磨
2 你用的桨过大,不知道你电 ...

正解!该说的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效果的。

电池是放在中间哪个突起的仓内,根本不允许你左右移动位置的。

网友F:
会不会是舵机不回中造成的?
在航行过程中,由于船舵的受力导致舵机无法让舵回中,一般在静态检查时不太容易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舵机不回中造成的?
在航行过程中,由于船舵的受力导致舵机无法让舵回中,一般在静态检查时不太容 ...

这个可能性到不是没有,但是真的很难查出来,反正已经退给商家了,让他们搞吧,我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 你用的是铜桨,桨叶不平衡。解决方法:找个平衡器,测量。打磨
2 你用的桨过大,不知道你电 ...

1.我换过三叶的塑料浆问题是一样的。

2.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的船的电机和浆都是厂家配置的这个可能性很小吧。

3.移动主轴的出水角度我目前自己没有办法改除非我决定不退货了。

谢谢回答,我们共同再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