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1-15):
怎样在卡盘上装夹正3MM厚的戒指?

网友A:
建议反夹,就是从中间向外胀紧。

网友:
用靠铁,一般车刀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反夹,就是从中间向外胀紧。

就是3MM厚的圆形工件,夹住车端面!就像这种工件

网友:
量大不,量大可以用手扳车

网友:
要是加工外径就找根圆棒外径车到戒指内径尺寸,打孔,锯口,戒指套上,顶尖顶住,其实就是涨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