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x150和8x100的车刀分别用于什么车床?

楼主(2012-11-15):
那根8x100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理论上只要能夹上去,都可以用。。因为这刀条可以垫可以磨

网友:
钨18的老锋钢刀

网友:
這種是白車刀
也就是高速鋼條
必須研磨後才有切削刀
正方形的大多磨成內外圓刀
扁條形的磨成切斷,開槽及螺紋刀
硬度約在65~68度之間

第三根上有個注音符號"ㄙ18"(唸成司18)
那是民國初年教育不普及寫錯字所造成的後果
應該打成"ㄨ18"(鎢18)才對

白車刀尺寸上若以台灣來說
只有三分(5呎以下小床),四分(5呎車床),五分(6呎車床)及六分(6呎以上)四種英制尺寸
車床越大,車刀也要用越大才行
像我的5尺車床就是用四分(12.7mm)車刀

楼主:
谢谢各位版友光顾

网友:
跟老蒋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