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兵第二贴,恒龙99走直线自动偏离问题

楼主(2012-11-15):
提示:

网友A:
可能是履带不同步吧

网友B:
hl都这个毛病。电机输出功率不一致

网友C:
如果不严重的话是可以理解的,HL的都会,但如果很严重的话就不太好理解

网友D: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E:
恒龙的波箱出力不一致,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一边的电机齿和齿轮的配合太紧了.教你个方法,先把两边波箱的电机都拆下,用手拨弄齿轮看下是不是阻力一致,如果没问题再装上机再拨弄一下,应该有一边的阻力很大,然后稍微打磨下电机的安装孔调整下电机齿和波箱齿之间的间隙,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F:
此题解决费米。。。。。。。。

网友G:
加个陀螺仪试试

网友H:
果断改掉 ,电机电调 控

网友I:
果断改掉 ,电机电调 控
,又一堆米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又一堆米没了
还是那句话 米真是好东西啊